[室内机] 140克重量普通配置真不好做到

楼主(2011-11-26):
新手做了一台F3P,具体重量如下:
水星空机(EPP)                             35  克
1mm碳棒×4                                      5.2克
0.5*3碳片×4                                   10   克
0.4*2碳片×6                                     9.6克
朗宇2204+好盈10A+HY8043             34.6克
山寨DSM2接收                                  3.7克
副翼辉胜9G                                      10.7克
方向升降ESKY数字8克舵机×2         15.6克
起落架                                               2.6克
电机座                                               1.3克
舵角                                                   3  克
胶水                                                  10 克
电池                                                  30 克

合计                                               171.3克

看来想做140克以内的F3P,普通设备真不好做到哦。

我技术很差,此帖不讨论技术哈。

网友:
舵机减短线、开洞,电池去掉外皮,起落架去掉,估计可以减重10克以上

楼主:
都做了,电调去皮改短线、舵机改短线去尾盖、电池去皮改短线(T2电池,不去皮有34.8克),以上数据已经减重10克了。

网友:
副翼舵机 6克 升降和转向2个8克 可以降 150 电池用330毫安 21克

网友:
我的ar6100减重到1.7g

网友:
标题

没减到位,电机电调电机坐浆加一起29克,9克舵机去壳换线能减到7.5克。

网友:
前段时间看了做140g以内的F3P的帖子,手痒也买了2张EPP,3mm5mm各一,先做的5mm,配置2205KV1400 12A 银燕8g 辉胜5gX2 2s450mah20c 三禾6G接收 碳材无数 机翼拉线 含涂装做好后整机175g,有点小遗憾,辉胜5g舵机可以直接用银燕的长摇臂,但是力量差了点,感觉拉不动,动作肉肉的,不爽。
现在做3mm的配置 郎宇2204KV14?? 好赢10A 银燕8gX3 2S450mah20c 三禾6G接收 碳材N多 机翼拉线 不含涂装 重量未知,估计在150左右。
现在我想开了,做飞机不就是图个玩嘛,一没钱买好设备,二舍不得改设备,再说了我这边也没有室内的场地,给我一架140g的飞机在室外也体现不出它的价值,唉,都是浮云,随它去吧。
在此,向所有F3P骨灰级玩家致敬,您们是我永远羡慕的对象!多做好机,多发好贴,您们是我等新手学习的榜样!!

网友:
标题

顶,不知道我的做出来有多重呢,期待!

网友:
怎么10g胶水。。。。。。。。。。。。。。。。。。。。。。。。。。。。

网友:
5mm板做了250G的路过····· ····手比飞机新····

网友:
有些地方的碳纤可以去掉,大概剪掉3~5G

楼主:
看图吧,看看那还能减减,手上还有2台水星,希望下次能做出140克的。

网友:
不错!我的click空机切完27g呢,电机座去掉换碳片,机翼用拉线,机头也用拉线,鸵机去壳换漆包线,就想到这么多了。

网友:
手工还需要加强

网友:
回复 网友A:

6100怎么可能1.7克,带皮是4.4克,去皮是4克,你再去掉什么东西呢,

网友:
楼主要想做到140克以下,需要多方面减重,EPP选3mm 45倍中最轻的,因为同样是3mm 45倍的重量不一样的。你用1mm碳棒×4  ,可改为除了拉杆,其余用0.8mm的碳棒;碳片改为0.2*3碳片、0.8*1.2的;电机双天2215,好盈6A电调;不要电机座,改为3mm碳片,舵机减重换0.25漆包线,电池换330毫安的以及楼上其他高手提供的方法。

楼主:
第二架来了,还是没达到140,全配重155。估计换电调、电机、电池的话可以到142。

网友B:
要是降到150g以内,那是真的好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降到150g以内,那是真的好飞啊

电机换双天减3,浆换GWS减2,电调换6A减3,电池换300mah 45C减6,方向、升降舵机换5g减4,差不多了,全重138。
不过关键还是技术,我还需要多多练习。

网友:
换双天那个带电调的,基本可以省一个电调+线的重量,方向升降换5g影响不大的,副翼可以换银燕8g,力度和回中都够的,电池都换到300了……
重量其实还不是最重要
以前300多G的KT 330还不是照样爽飞,还很好飞

网友:
昨晚刚完成一架,总重165G了,接收是以前的老接收有10G,电池500HA,电机2205,电调好盈10A,舵机和楼主配的一样同,已经不知道怎么减了

网友:
忘了说我的用2MM两根做了起落架!

网友:
做多重也要看机型、看翼展。我没做过很轻的,自己飞过的说说,一、85CM水星,165g,很好飞;二、82CMCLIK,157g,很飘;三、76CMCLIK,145g,也可以,主要是适合更小的场地,但没第二个飘;四、82CMCLIK,175g,难飞多了。重了固然是不行的,但达到一定重量后,主要还是技术跟不上,所以在目前的水平,也不用那么折腾,主要还是练技术吧

网友:
起落架真是可以不用,做的时候又省事,重量还能少个2-3g,手接对于练F3P的并不难,就算一开始做不动,只要在机腹触地的两个区域用碳片保护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800mm click 现在接收去皮可以减4。5G起落架去了的话我想可以减点5G,现在总重是164G,像你说的技术第一,不瞎折腾了,先飞起。。。

网友:
但今天在地上滑起,感觉动力不够,全动力跑了快8米左右才一头飞起,我用的是XXD2204电机500HA电池,好盈10A电调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忘了桨了,GWS8043

网友:
回复 网友D:

重心太前了?

网友(2011-12-31):
28楼"全动力跑了快8米左右才一头飞起"我认为原因是当飞机摆地上时,起落架轮子与尾撑相对机身中轴线的距离差太小,也就是机身中轴线与地面的夹角过小造成的。解决的办法:加长起落架或缩短尾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