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燕尾应该怎样加工才能很好配合!!!

楼主(2011-11-26):
不知道燕尾怎么加工才能很好配合,请有经验的朋友给点经验呀!!!
进到一小段就进不去了.....累人呀!!!

网友:
要外加赛铁的  你这样是不行的

网友A:
底部没留工艺槽,会闷刀,精度就做不好。

网友:
长知识,好提醒。

网友:
楼主找点资料再动刀啊,

网友:
要塞铁才能调间隙和好的配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底部没留工艺槽,会闷刀,精度就做不好。

请问工艺槽放在哪

网友A:
燕尾槽一般都同时留有两种形式的工艺槽,形状尺寸可能有不同,目的相同,就是只让刀具刃部接触工件切削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好向你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燕尾槽一般都同时留有两种形式的工艺槽,形状尺寸可能有不同,目的相同,就是只让刀具刃部接触工件切削面。。

容尖槽是一种方法,但是比较麻烦,通常都是把燕尾的尖角铣掉,即好配合安装、又不至于伤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容尖槽是一种方法,但是比较麻烦,通常都是把燕尾的尖角铣掉,即好配合安装、又不至于伤人

你这个明显是懒人做法
我就是这么做的

楼主:
感谢感谢学习到东西了....

引用 网友A:

燕尾槽一般都同时留有两种形式的工艺槽,形状尺寸可能有不同,目的相同,就是只让刀具刃部接触工件切削面。。

网友:
又学到了知识,原来要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燕尾槽一般都同时留有两种形式的工艺槽,形状尺寸可能有不同,目的相同,就是只让刀具刃部接触工件切削面。。

再多普及一点 。

网友C:
看了下楼主的这个燕尾,感觉还是有点问题。要用两边的肩膀做为基准接触面,中间的部位再加深些。不能三个面都接触 。

网友D:
楼主要是打算做蛤蟆钳的话 就可以拉出去打PP了

认真学习后再下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下楼主的这个燕尾,感觉还是有点问题。要用两边的肩膀做为基准接触面,中间的部位再加深些。不能三个面都接触 。
感谢指教,打算再重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要是打算做蛤蟆钳的话 就可以拉出去打PP了

认真学习后再下刀!

打算做一个快换刀架式一下,感谢指教,真学习一下....

网友(2020-03-28):
学习了,原来有这么多讲究

网友:
快换刀架可以不留塞铁空间,燕尾对称加工即可

网友:
做快刀架的话靠压紧两个斜面的,加工余量大点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做刀架,需要有良好地配合!机加不能一次成活,你没有其他设备(一般需要磨屑加工),机加完成后只能人工刮研!
下图这两个面需要有精度,两块插入需要研刮图中平面,斜面不用研!燕尾高度要小于槽的深度。注意接合面需要一定的精度。

网友:
如果你不想人工刮研,并对零件不是太要求精度的话,可以先把槽加工好,再加工燕尾,燕尾加工快到尺寸,用加工好的槽不断地试插,插不进就铣需要刮研的面,燕尾斜面不吃刀!只让需要刮研的面吃刀!注意:工件不能从夹具上取下!!!2个前提:一个是燕尾高度小于槽的深度;另一个燕尾必须有磨屑槽!不断配、加,直到能完全推进。两块反之加工也可,看你是需要哪块做主工作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