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下图传

楼主(2011-11-26):
请教各位,
图传
那种频段的比较不易受到干扰?如果是2。4G的就要考虑换遥控了,1。2和5。8G哪个更可靠呢?

网友A:
1.2

网友B:
5.8

楼主:
谢谢两位,但我有点更迷茫了。

网友C:
 1.2加5.8

网友D:
看来我们俩都是新兵蛋子,都不懂,帮顶

网友E:
我还没入,但我选5.8,频率越高天线可以做的更小更轻,更小的功率实现更远的距离,不考虑什么低频率绕射好呀什么的,即然控是2.4G的不能绕射,图传的能绕射有什么用啊

网友F:
5.8的主要功率太小,价格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