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半夜来个求助

楼主(2011-11-27):
3GX的status灯之前在开启状态下是绿色,但今晚改变了遥控上的设置后突然变成一直的红灯,后来发现将遥控上的(GYRO SENS里的RATE:0:50%、1:50%)的0:50%调到53%3GX上的STATUS灯就成绿色,请问这样有没有问题啊?

图上中画黑的灯,变成红了

图上中画黑的灯,变成红了

遥控上是因为学习千红的贴子,所以对控进行重新设置,之后灯就变红了

遥控上是因为学习千红的贴子,所以对控进行重新设置,之后灯就变红了

网友:
50=0感度
50-100对应  3gx是0-100感度
你最好设置80然后看看有没有过高  过高慢慢桨

楼主:
但有个不明白的地方,为什么在之前一直都是绿,现在一改变了通道就变成红的?请教下跟什么有关系?如果没事我就可以安心去飞了,问题多了请大家不要介意

网友:
请问之前是怎么设置的?你原来的感度是怎么调的?

网友:
非锁尾模式和锁尾模式的灯色是不同的。。。

楼主:
标题

之前在450上是遥控上跟你的图一样设置在感到通道上,但后来看了大哥的文章后将蓝色线插到AUX2去将下面改为GYRO就一直是红灯,后来经乱调后发现在开启控跟3GX后将控上的感度设到53灯就变绿了,原来感度是50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吓,真的,还真不知呢,哪为什么之前没这种情况出现呀?

楼主:
继续等待答 案中

网友:
非锁尾模式和通道不对,这里就是红灯~~如果是JR/spektrum 感度通道必须设置在AUX2,线也要插在AUX2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