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更换割草机汽油机化油器 26cc---试车悲喜剧

楼主(2011-11-27):
我有一台割草机改水冷的汽油机,机器很难启动。即使启动后高低速也不稳。
昨天拆了火花塞和化油器后有如下问题:
1 火花塞上写的型号是:TORCH L7RTC。火花塞间隙为0.6毫米,火花颜色为金黄色和蓝色。
2 化油器不是双针的(和华盛的化油器不一样),而且进气口不带风门。

我这个机器能换成双针化油器吗?怎么换?

希望高人能帮我解惑

上两张我机器的的图片,能用第三张照片中的化油器替换机器上现有的化油器吗?

网友:
你先要做好準備的功课!
1)一定要拍机器固定化油器位置图片放上來研究丶研究
2)化油器吼径尺寸
3)固定化油器螺丝距離尺寸

网友:
金黄色的火貌似点火不强喔~

楼主:
有换过的人吗?

割草机的化油器太难调了,所以我想换掉,不知道能用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换过的人吗?

割草机的化油器太难调了,所以我想换掉,不知道能用不

这种应可以用上!但要注意負压吼要对準.

楼主:
负压孔在哪里?

这两种化油器吸油方式一样吗?机器原配的是往油箱加压的,请问图三的化油器是如何吸油的

网友A:
这个化油器很好调整的啊,线性又好,为什么要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化油器很好调整的啊,线性又好,为什么要换呢?

我这机器很难启动,而且启动后怠速较高(机器带离合器,输出轴一直在转动),调整油针也不明显好转(不知道是否有高低油针,凭感觉调的)。昨天晚上把磁电机的间隙调了一下(一张名片厚度),现在快速手拉时能看到两种颜色火花(蓝色、金黄色)。
所以我想换成带分风门和高低油针的试试看。

这个化油器你会调整吗?能教教我吗?

网友B:
同意老贾说法,现在专业的要扔双针化油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老贾说法,现在专业的要扔双针化油器

那能教教我怎么调整这个化油器吗?明天准备试车了

网友A:
旁边那个油针是主油针,转阀中心的铜螺丝中间用红色胶水封住的地方里面有颗调整怠速的螺丝,需要把红色的胶清理掉就可以调整了,调整方法跟甲醇发动机的原理一样。

网友:
《同意老贾说法,现在专业的要扔双针化油器》   新鲜!  哈哈  第一次听说!

网友:
现在都要换下双针,准备用和LZ一样的化油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旁边那个油针是主油针,转阀中心的铜螺丝中间用红色胶水封住的地方里面有颗调整怠速的螺丝,需要把红色的胶清理掉就可以调整了,调整方法跟甲醇发动机的原理一样。

刚才试车了,磨合了一箱半的油。高低速也调出来了。怠速时输出轴不转(带离合器),高速是声音比较高亢,排气管冒青烟(内部有黑炭)。
温度检查情况(红外线测温枪检测):启动半小时后水冷套和散热片部位温度约50度,排气管温度约100度,离合器轴承温度约22度

调试心得:副油针锁紧后松两圈,能得到理想的怠速(输出轴不转)。

刚想拍个视频放上来给大家看看,就在这时发动机高速不稳定了(转速不平稳),持续了约有一分钟左右,机器自动熄火。再启动时只能维持约5秒钟时间,反复如此两次后再也发动不起来。拆下火花塞后发现,上面都是黑炭,擦干净后再启动,也是只能维持几秒钟。再拆下火花塞检查时发现,火花塞已经不能打火。估计是火花塞坏了。
火花塞改换什么样的?我这个火花塞上面写的是“TORCH L7TRC    ,是不是要买和这个一样的,还是随便买一个二冲程用的就可以?

我的油是按照1;25配的,怎么还会这么严重的积碳(火花塞由于积碳造成损坏??)。油已经配好3各月了,今天终于用上了。

网友:
化油器

《现在都要换下双针,准备用和LZ一样的化油器了。》  你们赶快换吧,LZ这样的化油器也就适合割草机用,全部都换了这种化油器,商家双针化油器卖不动,价格就下来了,我们就可以有便宜的化油器用了 。 哈哈   现在什么化油器的价格都太夸张了!

楼主:
没人回答我的问题吗

网友C:
哈哈哈,我是superzhengyi、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我是superzhengyi、

何意?

网友D:
是富油了,油气混合比不对,用汽油把火花塞头子洗洗,用纸吧黑色的积碳搽干净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富油了,油气混合比不对,用汽油把火花塞头子洗洗,用纸吧黑色的积碳搽干净就可以用了

火花塞以及挂掉了。 新的还在路上

楼主:
化油器已到。 择日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