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应电机空载电流问题

楼主(2011-11-27):
收了一台1.5kw的 单相感应电机4级的 启动电流才3a多  运转时候2a多 运行一会儿也不热 也没什么杂音。不知道正常不。另一台1.5kw 2级单相的启动电流测一下10多a

网友:
感应电机空载时功率因数也最低,运行电流大部分都返回电网了

楼主:
就是有些困惑。。 加工好 皮带盘 开机再测测电流

网友:
多少钱收的?2极的是坏的吧?

网友:
启动电流都大些,不热也不蹦,还没杂音这不挺好吗。

网友:
15kW三相鼠笼电机,可以用在供电容量20kVA,380V三相电电源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