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求前辈指点选【遥控器】

楼主(2011-11-27):
先准备入手【遥控器】,适合将来玩多旋翼的最佳选控,价格在2000—3000左右。您的建议我会认真考虑,再次感谢!

网友A:
 T8FG或者FUTABA 10C,再或者 JR 9X2。
3者选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T8FG或者FUTABA 10C,再或者 JR 9X2。
3者选择吧

先谢谢!

网友:
T8FG和9X2比较好

网友:
听本地老鸟说9x2有bug,当时买的时候就没考虑这个,具体那里有问题我也不知道,现在用的是ff9

网友:
难道没有一人赞同天地飞九通最高版的?

网友:
如果身边没有老鸟教给你怎么调试遥控器,如果控坏了不想发国外花一堆米修,如果将来不想花近千大洋买一个原装接收,那就直接天地飞9吧,有点小问题发回厂家几十元就搞定。

网友:
 赞的 如果怕维修麻烦的话,就用国产的精品‘天地飞”吧。

楼主:
谢谢10、11楼两位老鸟我也是这样的想法毕竟是新手,先用“天地飞”练手。再次谢谢!

网友:
我在用futaba 10C,已使用两年,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很好用。现在身边的模友,一共有4台了。
前几天又刚推荐一个新模友搞了一台,供楼主参考。

网友:
我天地飞也只坏了两次,一次是控带的扣子开了,掉地上摔坏了两通道,一次是放沙发上被家人坐断了天线,厂家第一次给我免费修了,第二次要收20元,其他没任何故障发生了

楼主:
天地飞控WFT09S‖和WFT09S
一个是高频头内置一个是高频头外置

应该选那一个请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
只飞四轴1300的就够,2100的功能提升感觉对不起那800元

网友:
你看看ABIN视频里用的神马控就知道了

有2000块还买天地飞 那实在是太无聊了

网友:
楼上别忘了接收机的价格

我是1680买的天9带双接收。但这个价格也就买个服它爸的SBUS接收吧。

网友:
真有必要买这么贵的控么?买控不要学abin,他是开发商,说不定还有赞助。

网友B:
控一定要买好的,因为飞行器很容易出问题,不摔机的几乎没有。买好的控,只少可以去除一些控的因素,你可看看玩航模的老手都用什么控,应该是futaba最多,其次是JR,futaba、JR是比国产的贵不少,但用着放心。在财力允许的范围内,最好一步到位,应该首选FUTABA 10C档次的。
这和买汽车一样,国产车是便宜,现在质量也提升了不少,可还是卖不过国际大品牌。主要因为生产的时间短,要达到国际一流还需要时间。这一点从大家买电视机的变化过程就可看明白。
另外问问LZ怎么叫“天子驾六”是洛阳的吗???

网友:
FUTABA 10C真的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一定要买好的,因为飞行器很容易出问题,不摔机的几乎没有。买好的控,只少可以去除一些控的因素,你可看看玩航模的老手都用什么控,应该是futaba最多,其次是JR,futaba、JR是比国产的贵不少,但用着放心。在财力 ...

是的,欢迎到洛阳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