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里有v100d03bl和CP的朋友,进来探讨一下CP改无刷的方案!

楼主(2011-11-27):
V100D03BL的尺寸、重量跟CP最为接近了,可否用03BL的主电机电调或尾电调移植到CP上面呢?
如果您手里有这两个机子,能否把03BL的电机尺寸和技术参数公布一下?

网友:
我都想知道

网友:
 都想知道

楼主:
大家都想知道,可是没人有条件做实验啊。。。。。莫非真要买一套回来试试……

网友:
据说电机可以直接装上,但费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V100D03BL的尺寸、重量跟CP最为接近了,可否用03BL的主电机电调或尾电调移植到CP上面呢?
如果您手里有这两个机子,能否把03BL的电机尺寸和技术参数公布一下?

手头上有v100d03的电机,hp03s, hp06s, c05m电机, 100d03的电调和cb100的电调。
简单的说,如果用cp机身,可以选择的无刷电机就是hp03s或者c05m: hp03s重量最轻(3.73g带迷你插头), 动力虽然比不上hp05/06s, 但是比c05m转速高,而且搭配cb100尾电调不会出现启动困难的问题, 唯一的缺点就是价格最贵; c05m的好处是重量轻(4.4g,带迷你插头),动力足够,价格最低,但是问题就是配cb100电调难以启动,如果用aoe配套的无刷转换器和电调(aoe的电调启动功率调大了,所以油门初段会突然转动来克服启动困难的毛病)那么选择c05m是cp机性价比最高的无刷选择。
至于v100d03电机,绝对不推荐。原因是cp机之前华的策略都是为了赚钱而不是根据飞机的实际条件来设计各个部件, 而v100d03的电机实际上就是将v120d05电机整个搬过来,用在100d03都嫌重(7.07g不带插头),用在空机重量只有35g的cp上会大大增加炸机的损失,而且体积也过大(1.4cm), 装在cp机身会导致与elev舵机臂干涉。
此外, cp机改单无刷就很好飞了。如果想改双无刷暴力飞最好用100d03的机身,因为cp机为了所谓的耐炸,机身所用的塑胶很软,双无刷动力强劲很多,飞行过程中会因为舵机拉动机身变形而导致不稳定。
总结一下,如果想改暴力无刷迷你机, 用100d03机身+cp接收机+hp05s主电机+aoe c05s尾电机最合适
如果只是想延长cp机的电机寿命,用cb100电调+hp03s 或者aoe无刷转换器+aoe 5a电调+c05m,改成主无刷就很适合休闲翻了。

网友:
CP 用无刷,你要多备些配件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这才是真玩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头上有v100d03的电机,hp03s, hp06s, c05m电机, 100d03的电调和cb100的电调。
简单的说,如果用cp机身,可以选择的无刷电机就是hp03s或者c05m: hp03s重量最轻(3.73g带迷你插头), 动力虽然比不上hp05/06s, 但是比 ...

万分感谢你宝贵的意见,HP03S牛贵200多呢。我看只能将就用C05M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才是真玩家。

+1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分感谢你宝贵的意见,HP03S牛贵200多呢。我看只能将就用C05M了。

也许值得

网友(2012-04-08):
引用 网友A:

手头上有v100d03的电机,hp03s, hp06s, c05m电机, 100d03的电调和cb100的电调。
简单的说,如果用cp机身,可以选择的无刷电机就是hp03s或者c05m: hp03s重量最轻(3.73g带迷你插头), 动力虽然比不上hp05/06s, 但是比 ...

HP03S和HP05S的最大功率都一样,KV值也差不多。。。动力差主要在哪里呢?是扭矩不够? 此外,用HP03S原头罩可以用么?

网友:
说实在的,无刷电机的重量和体积已经决定了它的性能高低,因为电机效率都差不多了,商家给的kv值不能说明一切(在中 国你懂的,标20000都有可能),自己用起来感觉最清楚。用浙商的130元钱的无刷电机吧 ,够爆,可是7mm是不能锁尾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