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王想改395电机

楼主(2011-11-27):
把恒龙的虎王动力确实不行 平路还可以 一遇到路面不平原地转弯根本转不动 想把他换成395电机 请问换395电机原装的电路需要一起换吗?装上之后会不会烧电路?请高手告诉我啊!

网友:
应该不会吧 ,直接换吧 ,我已经换好了,也爽完过了 ,很爽!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A:
回复 楼主:

恒龙动力丢弃吧,期待双流版动力HL虎王改造,指日可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恒龙动力丢弃吧,期待双流版动力HL虎王改造,指日可待...............
虎坦兄,双流是终极目标,我就是看不明白怎么个原理,图没少看,难道是不开窍?呵呵

网友:
395电机……我无福消受啊……

网友:
395价格便宜量又足,我三辆车都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电路有影响没有

网友:
要改就全改了,550电机!
爽!

网友:
395是很好的选择,我田虎 虎王都上了

网友:
395经济实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恒龙动力丢弃吧,期待双流版动力HL虎王改造,指日可待...............

期待双流啊

网友:
恒龙动力确实不足,用原配电池一会就不能原地转向了,除了换电机各车长还有没有换锂电的?

网友:
385电机钢波加4000Mah锂电,威驰声组,英国底盘。。。。。。外观没改

网友(2013-06-25):
原厂的HL的电机动力确实不行

网友:
新手,帮顶,求带,求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