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飞(4通)固定翼,特来请教~

楼主(2011-11-27):
本人练了2个月凤凰模拟器,固定翼已经可以做到连续10次起飞和降落都不炸。
最近准备上真机,故有几个问题,特来请教:

问题一:模拟器和真机,手感到底差多大?
1. 我是美国手,现在已经习惯左手只控制油门,右手控制升降和副翼(用副翼来转向),而左手的转向从来不用。
不知道这个习惯飞真机可以吗?你们飞真机左手的转向会用吗?

2. 飞机降落的时候,基本出在5-10%的低油门,保持飞机水平姿态(水平和升空姿态的交替,右手上下调整),最后滑行降落。
不知道所谓的“飘降”是这个意思吗?我这样的降落,在真机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3. 飞真机,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飞机飞远了,你们姿态怎么看的?我模拟器一飞远,几乎就是炸的结果。。。

问题二:本人准备上真机,不晓得哪款对新手比较好?
希望是:(1)小点的(2)4通的(3)单层的,如FW190如何?(听说190还有很多种类?哪种更适合新手?而塞纳斯感觉又有点大了。。。)

最后问下,有固定翼的QQ群不?

下面这个190貌似不错的样子:
http://www.tudou.com/v/PrcD3RQD3-U==.html

网友:
我也是刚刚开始飞固定翼,以前玩直升机,模拟器也玩固定翼,在舵的反射上面,应该还算可以,不过呢,我模拟飞得好好的,上真机,完全不在状态,特别是室外有风的情况下,所以建议你平时模拟器设置风速,不过我一开始炸了几次,现在已经适应了,可以飞得不错了,已经没那么容易炸了,飞机是我自己做的,很耐炸,成品飞机怎么样,我不知道,我没买过

网友:
1:日本手或者美国手都无所谓,飞得习惯就可以了。飞固定翼,垂直尾翼舵的确用得比较少,不过起飞和降落要对准跑道,最好还是使用垂直尾舵来调整飞行航向。
2:上真机飞,飞行姿态完全靠眼睛判断,固定翼有一定的滑翔能力,及时高空错舵,也能及时修正,只要高度还允许的话。而降落就是完全靠飞真机练习出来的,基本上炸几台机才能练好固定翼。固定翼降落基本都是带一定的油门降落,针对不同机型滑翔能力不同而调整,没有固定大概多少油门降落。这个真的是靠个人手感来定了。
3:上真机飞行,飞行半径在150米左右就比较合适,基本上是保持能准确看清楚飞机的正反面就OK了,飞远了就调整航向飞回来。飞行环境尽量选择人少地面相对平整的空地,安全第一,有小孩在身旁立刻停止飞行。
4:新手选择慢速机,上单翼类型,例如翼龙,飘飘机等,比较容易上手练习,也相对耐帅。下单翼的话建议有一定飞行经验后再入手飞行。
5:广西的航模Q群(以飞机为主):2033219  入群注明航模新手。

网友A:
两点建议,大些的飞机比小的要好飞得多,飘飘或翼龙比前拉的机型要耐炸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点建议,大些的飞机比小的要好飞得多,飘飘或翼龙比前拉的机型要耐炸的多。

在此基础上追加两条
EPP或者EPO材质的要比EPS等相对耐炸
相同翼面积,总重小的容易操控,相对的惯性也减小,即不抗风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学习中,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写的很详细,顺便请问,“翼龙、飘飘机”具体是啥飞机?手抛的尾推的那种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学习,呵呵~~~~看来真机和模拟器差别很大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直升机有感觉,固定翼还没玩过真机,不晓得“抗风”具体的感受是啥。继续潜水学习~~~

网友:
练模拟器!!!

网友:
  视屏里面那个是我飞的

网友:
不用方向舵,很多特技四通道的动作是作不出来的。像侧飞,stall turn, 连续横滚,慢滚等等,还有很多时候需要修正方向都要用到。

所以不用方向舵不是好习惯。

网友:
没有人是神仙,飞远了谁都看不清姿态,唯一的方法就是不要飞得太远。

漂降就是零油门滑翔降落,很多训练机型都可以做到。

网友:
关于姿态的观察 别飞太远   还有不要与旁人聊天 (惨痛教训)聊着聊着你会忘了你在飞飞机 等你反应过来 飞机都看不见了 还有一点 视屏里面那架190不可以全部关油降落 还有是后三点起落架设计 不是很推荐新手飞

网友:
我以前玩模拟也不用方向舵。上了真机以后。才发现这个在起飞和降落的时候非常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吧,你的视频,是我入魔(固定翼)的原因之一。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但是,人家都说,方向舵,是新人杀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训练机型,是指什么飞机?

楼主:
回复 网友G:

方向舵就是用来起飞和降落对准跑道的?还有其他什么用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向舵就是用来起飞和降落对准跑道的?还有其他什么用处?
方向舵面大了 可以侧飞 吊机 蛇滚等 3D动作 经常用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训练机型,是指什么飞机?

我建议你入这架飞机。包你轻松上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3510352023&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人家都说,方向舵,是新人杀手啊。。

这样说是因为新人经常打错方向舵,导致炸机。这更加说明了方向舵的重要性。

楼主:
回复 网友E:

额,这些动作对新手来说,有点难啊,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我正在关注好小子800,和你推荐的这个飞机类似。
但是我发现个问题。。。这种飞机,只能用方向舵来控制方向的,没副翼的啊?也就是说,我美国手的话,需要左手来控制飞机方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