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关于锁尾

楼主(2011-11-27):
事情是这样的,今天在锁尾状态下调机(450)发现,打右方向蟹爪向左一直可以顶到头,不回弹,打左方向,蟹爪向右运动剩余三分之二处都正常,继续打左方向,在剩余三分之一的行程却发生回弹,估计这就是我打左方向快速自旋停下来之后摆尾两下的元凶,请问大家有没这种情况? 我用的陀螺是GY520,舵机futaba9254 控T8FG,该如何解决?

网友:
沙发?

学习,楼下的回答

楼主:
。。。为么没人来帮帮忙

网友:
回弹是正常的,为了克服机身的旋转惯性,尾马必须反向一下才能及时刹住。当然,如果实际飞行中回弹太历害也不好,可能是陀螺没调好或本身锁尾能力不理想。但像你这样一端回弹一端不回弹也是有问题的,说明你JJ的中立点和行程没调好~

网友:
尾轴的两端必须在满舵的情况下都留有些微空间才行,如果顶死了除了可能会影响锁尾效果外还有可能加重尾舵的负担,导致尾舵发热甚至烧毁~

楼主:
中立点已经调好,在非锁尾模式下不会飘,行程也都是能顶到两头,而且不受力,想知道还有什么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同用520/9254~  满足左右行程量的前提下!换靠内侧的孔位使用看看 !

网友:
你是说在打舵的过程中回弹吗?这样的话就有可能是控或舵螺仪有问题了,或者尾巴机械结构有阻涩的地方。
如果是锁尾模式下,打完舵摇杆回中后发生的回弹那是正常的,不回弹才是有问题。

楼主:
舵机盘已经是最内侧孔了。锁尾模式下,打舵是不回弹的。我的现在是打右舵不回弹,打左舵的时候也不是全部回弹,只是达到顶端的时候回弹左边行程的三分之一

网友A:
GY520没用过,不知道有没有Brake设置,GY650有这个设置项,可以左右分别设置,增加值可以使自旋刹车更硬,减小值可以消除回弹。如果有这个设置项,楼主可以试着调整一下。

网友B:
回弹应该是PI控制器里的P项导致的吧,应该是正常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GY520没用过,不知道有没有Brake设置,GY650有这个设置项,可以左右分别设置,增加值可以使自旋刹车更硬,减小值可以消除回弹。如果有这个设置项,楼主可以试着调整一下。

520 里的设置蛮简单的 但是没有你说的那一项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弹应该是PI控制器里的P项导致的吧,应该是正常现象。。

如果这种情况属于正常情况的话 那为何在打右舵不回弹的那边自旋停下就不会发生追尾现象呢 机械部分都检查过了 挺顺滑的。 所以现在怀疑 是不是打左舵回弹引起的追尾

网友:
回复 楼主:

检查舵机齿轮,很可能掉齿了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87715 看了这个帖子发现大家都是这个问题。看来JJ尾巴回弹 要找别的原因了

网友A:
3D状态下也是这样吗?如果3D模式下情况好于普通模式,可以考虑通过调整曲线适当加大普通模式下的转速。从尾舵的工作原理来看,如果电调没有定速功能的话,逆时针自旋停止的稳定性应该不如顺时针好。以尾桨向右推视为正螺距,尾巴不动时尾桨保持10度正螺距正好克服大桨反扭力,打右舵时,尾桨正螺距增大,回舵后,螺距回到正10度,自旋停止,这个过程中,电机负荷增减是均匀的;而向左打舵情况就不同了,尾桨螺距从正10度减小,经过0度以后变成负螺距,回舵后尾桨螺距变化相反,最后也要回到正10度螺距。在这个动作中,电机的负荷变化先减小再增大,并不是均匀增减。如果转速过低,电机负荷变化就会非常明显地影响到飞机动作的稳定性。

楼主:
  楼上说的好复杂 那根本的解决方法呢? 我现在普通模式下 油门曲线是0-40-70-85-100 油门已经够大了吧

网友:
我用GP780 +DS520锁尾非常好

网友:
锁尾模式的话,舵机不回中立点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3D状态下也是这样吗?如果3D模式下情况好于普通模式,可以考虑通过调整曲线适当加大普通模式下的转速。从尾舵的工作原理来看,如果电调没有定速功能的话,逆时针自旋停止的稳定性应该不如顺时针好。以尾桨向右推视为 ...
这分析得有道理,有些陀螺可以单独设置左右刹车停止感度,这种基本可以根据不同的飞机设置到左右刹车一样,不能单独设置左右刹车停止感度的默认程序已经做好混控调整好的,只是针对不同的飞机不能单独调整,造成有的表现很好,有的会出现楼主的情况,这种情况如果机械上调整完美的话可以避免,但左右刹车都会有稍许差别,我的基本都是这样,大飞机机械好调些,表现已要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