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亚拓450和T8FG

楼主(2011-11-27):
入手亚拓450sport和T8FG,机机组好啦,测试控时出问题啦,不管推动油门还是前后左右方向摇杆,只有1通道的
舵机
动,其他俩没反应,把其他俩舵机练到1通道正常工作, 是接收机的问题还是控的设置问题啊?

网友A:
swash 是选的HR3模式么?如果不是的话LZ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已经调好,不是它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