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请教:威龙的魔术履带可以作为静改动的履带用吗?

楼主(2011-11-27):
如题,请教一下

网友A:
自己钻孔穿轴,可以变活动履带。但是很考验耐力。而且强度是否能经得起动态,不清楚了

网友B:
无图无真相啊

网友C:
龙的履带改造动态的话强度不够。如果改造后任然是静态模型,只是履带部分可以活动,那么强度是够,但很费事,个人感觉得不偿失。动态改造用MODELKASTEN的塑料履带改造可以。有的车主用MODELKASTEN和金属履带搭配使用也可以。MODELKASTEN也要改造,就是把履带板钻通,也比较麻烦。个人以为用金属履带效果好又省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网友D:
你傻啊,买威俊的活动履带不就完事了

楼主:
威俊的好用否

网友C:
威俊的现代车型履带双轴双梢的,例如99,适合动力改造,讲究的话可以换金属轴。个别二战型号也适合改造,例如马蒂尔达. 其他的型号,例如豹式,II号,无梢插接,不适合改造。

网友A:
35比例的话,买国产黑桃A的金属履带就行。热门的车型好像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