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问题:什么是上胶?

楼主(2011-11-27):
上胶,是不是在螺丝上涂一层那种可以固定螺丝的专用胶水? 用了这种胶水后,螺丝会不会很难拧下来?

网友:
  密封!紧固!防松脱! 必要时换下!看胶的性能特性决定粘接度~

楼主:
换的时候,直接用螺丝刀就能拧下来吗?
通常用什么牌子的比较好?还是包装里会带有的?

网友A:
你都知道了,呵呵
上胶就是打螺丝胶
一般螺丝胶分三个等级,红色的是高强度的,蓝色的是中强度的,低强度的没用过
我的鸡鸡是旋翼头用红的,机身部分用蓝色的
螺丝胶能减少震动使螺丝松动的程度
胶打的多了就很难拧下来了,可以通过加热的方式拧下来

忽然想到了论坛里两个关于螺丝胶的搞笑贴:
1,一哥们误将螺丝胶当成润滑油,把旋翼头涂了个遍,结果
2,一哥们发帖,内容是不小心尝某品牌的螺丝胶,发现是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都知道了,呵呵
上胶就是打螺丝胶
一般螺丝胶分三个等级,红色的是高强度的,蓝色的是中强度的,低强度的没用过
我的鸡鸡是旋翼头用红的,机身部分用蓝色的
螺丝胶能减少震动使螺丝松动的程度
胶打的多了就很 ...

把螺絲膠儅潤滑油的哥們可是相當的果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都知道了,呵呵
上胶就是打螺丝胶
一般螺丝胶分三个等级,红色的是高强度的,蓝色的是中强度的,低强度的没用过
我的鸡鸡是旋翼头用红的,机身部分用蓝色的
螺丝胶能减少震动使螺丝松动的程度
胶打的多了就很 ...

  還好沒把螺絲膠當作印度神油

网友:
  上膠

上 = 動詞,意思即是塗上

膠 = 名詞, 膠水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华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师

  解釋得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