瞎拍几段

楼主(2011-11-27):
摸索学习下剪辑软件,同好们多多赐教!

求edius防抖插件 哪位给个

网友:
手机党沙你的发!
同是航拍爱好者,加油!

网友:
取景视角不错,再把高频振动处理好就行了。

楼主:
高频完全消除有点难,,,,,目前该搞得都搞了,还需要摸索试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频完全消除有点难,,,,,目前该搞得都搞了,还需要摸索试验。

给个好方法和提示你。
摄像机别用硬连接,从机架到云台,到云台与摄像机连接处用海绵来隔离。
特别是摄像机与云台连接,别用那螺丝,想方设法用海绵包住摄像机再固定。
高频和果冻去无踪的。

网友:
怎么视频设置为私有呢?楼主开放一下密码 让同好们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