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不知配撒桨

楼主(2011-11-27):
现在飞的的桨都是315mm长的桨         不知道换上325mm的桨能不能飞,稳定不?(还没买,先征求哈意见,不然买回来只能当摆设)

网友A:
什么桨是315?450不是原来就是325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桨是315?450不是原来就是325的吗?

我的是esky的cp v2  桨是315m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

谢了  那可以去买了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C:
换345的吧,换小齿,飞的很轻盈,很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345的吧,换小齿,飞的很轻盈,很省电

不懂  能仔细解释一下么,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懂  能仔细解释一下么,谢了

345槳比325長一些(我只見過350)效率高些,電機轉速低些。(到底省不省電就不知道了。)
不過電機齒輪要換齒輪比。

网友:
345MM 碳纤主旋翼    67网上
尾桨也要换吧?

网友:
标准的不就是325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