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机械归零速度和自动对刀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1-11-27):
1:给雕刻机装了三轴机械归零,结果发现速度超慢!!!回到零点的速度应该在MACH3中哪里设置?可以提高速度,要不效率太低了......
2:原来使用自动对刀,对Z轴归零后(Z轴升到最高),如何进行工件的自动对刀,
以上问题望大侠们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在自引导配置里设

网友:
速度快了会出问题,我觉得你应该手动先把各种放到机械零点附近,距离近了时间就短了

网友:
进来学学,这个还真不会

网友A:
机械归零一般的用不着吧,拿个无线键盘调机超方便,不用看屏幕了,用快捷键设工件原点,Z对刀一气呵成。快进慢进随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归零一般的用不着吧,拿个无线键盘调机超方便,不用看屏幕了,用快捷键设工件原点,Z对刀一气呵成。快进慢进随意

机械归零有两大好处
1:根据行程在MACH3中进行软件限位,这样就不用担心撞坏联轴器
2:换模板时有定位,下次装上模板就可以用了,不必每次定位,适合量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械归零一般的用不着吧,拿个无线键盘调机超方便,不用看屏幕了,用快捷键设工件原点,Z对刀一气呵成。快进慢进随意

此番言论一定是5imx上玩DIY机用mach3出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械归零有两大好处
1:根据行程在MACH3中进行软件限位,这样就不用担心撞坏联轴器
2:换模板时有定位,下次装上模板就可以用了,不必每次定位,适合量产.

还有就是如果机械零点精度够用,一旦以外停机,可以根据机械零点到加工原点的位置从指定行开始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