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通还行六通菜鸟的一堆疑问

楼主(2011-11-27):
我现在能飞九鹰260A,最近想买一台亚拓450或500的(主要是被500的像真机AH-1超級眼鏡蛇吸引了),但是6通飞机好像很难飞。
想问一下6通的直升机有什么书、杂志或教程吗?包含6通直升机的组装、调试、制作等等的,不可能只玩模拟器吧。
亚拓450好还是500的好?装上像真机壳好吗?

谢谢!

网友:
标题

没飞过大机的就先把西装收起来吧…不然后果多半很惨烈。调机贴用搜索功能。一堆

网友:
像真壳可以是比较终极的目标

网友:
 西装很贵的~~先用马甲飞个半年再穿西装吧

网友:
mCP X  +  dx6i以上的控

网友A:
你的问题论坛里都有现成的答 案,善用搜索功能,另外,260能飞了,飞起450也没多大问题,注意:只是飞起来而已。还是继续模拟器练习为上。看看这里: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light=%2Bcry-devil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论坛里都有现成的答 案,善用搜索功能,另外,260能飞了,飞起450也没多大问题,注意:只是飞起来而已。还是继续模拟器练习为上。看看这里: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80182&highlight=% ...

我表示不信   260能飞 450就没问题啊-  -
我说离地都做不到  除非猛油后等炸

网友:
飞 四通 在飞 六通 没多少帮助。。。

网友:
不仔细看,打PP! 我说    只是   飞   起   来         而已,实践证明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