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这种多功能台虎钳结构

楼主(2011-11-27):
很想知道如图这种多功能台虎钳的内部结构是怎样的?哪位大哥有实物图更好了

楼主:
怎么没图呢 怎么发图啊

网友:
应该是是液压的,结构比较复杂。

网友:
楼上的你从哪里看到了液压

网友:
能把这东西看成液压的是高手!

网友:
美式台虎钳,结构不复杂,和一般的台钳一样只不过方的变成圆的了。

网友:
钳口角度似乎可以自由转换。

网友:
虽然我是外行 但怎么看都不像液压的啊

网友:
可以左右90度旋转

网友:
是我看错了,不过确实是有液(油)压台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