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发个口水贴,大家讨论讨论

楼主(2011-11-27):
最近想从电动下手,基本上都看的差不多了。现在看到了舵机···现在感觉 菠萝 还有 OM 的是差不多档次还有 银燕 的···

帮忙讨论一下这几个舵机哪个更好用
(欢迎拍砖)
新手还有很多不懂得··1···

网友:
菠萝的未用过.
银燕的当遥控器离舵机近的时候, 会抖得很厉害, 摇臂与舵机配合不紧, 一定要上螺丝才行. 已经有超过20个起落了, 在天上未发生过险情.
OM的用手试, 感觉扭力很大, 但是重量也很重, 达到12-13克. 未发生抖舵, 摇臂配合的比较紧.

ESky的8克也挺好的, 超过100个起落了, 稳定. 不抖舵. 虚位很小. 可惜现在网上最贵的才20元, 不知便宜的会不会是假货.

网友:
只用自己的经历说下
和三个朋友每人入门一架飘飘,舵机用的YZW和辉盛蓝壳9克,3个月下来,就辉盛的都扫了齿。蓝宇的吉比,FW190,都用的YZW,没有坏的。
银燕的只用过8克金属齿的,转向用,塞斯纳,轻木都用了,目前也没坏的。
提醒一下,辉盛的山寨的很多,金属齿,塑料齿的都有,小心购买。

网友:
说明一下:
1 舵机在地面抖, 并不能说明它差.
2 摇臂配合不紧也许是估意设计的, 也不能用来评价.
3 虚位小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所以ESky 在炸机时, 应当更容易扫齿才正常, 否则可能是假货.

楼主:
恩,受教了。。。我每个都买回来试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当时看过你帖子感觉你对舵机的要求还是挺高的,我感觉就面上看的那几个指标OM的舵机略强于菠萝的,但不知道软指标怎么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准备买胜辉了,感觉菠萝9G的销量比较好···
金属齿比较容易烧电机吧···

网友:
电动固定翼的话副翼可以用一般舵机 如果是3舵机或者4舵机机型尤其是那种拉杆很长的升降 和方向舵 最好用大扭力舵机或者金属舵机

网友:
从运转声音上听,银燕要比辉盛好听,安静杂音小。
用手转动,辉盛比银燕费劲,且不顺畅,
其它舵机也用过,金属齿塑料齿,牌子每样一只。没有特殊感觉。所以我后来就全是银燕了。

网友C:
我全飞涵道机,舵机只用银燕,不过由于高速的原因,银燕在用过一段时间出现电机衰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全飞涵道机,舵机只用银燕,不过由于高速的原因,银燕在用过一段时间出现电机衰竭。
不知道九楼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是不是让他干的体力活太重了?

网友:
今天下决心买了300多块的装备.

舵机选了OM的, 我就当一回白老鼠吧. 商家已经确认那舵机重达12克, 不适合对重量有要求的小电固.
电调选了好盈天行者, 似乎已经有许多模友当白老鼠了, 它比Pentium的便宜, 3S也够用了.
接收器GUANLI6通与西安孵化6通一样买了一个, 对比一下看看了. GUANLI的飞过4-500米远, 但是它太便宜了, 用着还是不放心.

网友:
我只用过OM和YZW两种舵机,都还行,一定要比较的话,个人感觉YZW要稍好于OM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没听说过金属齿舵机爱烧电机,以前玩油车在没有无刷舵机之前,都是用金属齿的转向舵机,运行强度不是飞机可比的,也没见谁的烧了电机,都是扫齿。
1500克的塞斯纳用作前轮转向和尾舵,摔了N次也没事,2500克的飞机用作尾轮转向,目前也没出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