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疑问

楼主(2011-11-27):
我的650线的CCD摄像头在光线暗的地方正常,但一到光线强的地方就一片白光,什么也看不清,是什么原因啊?
是光圈大了?有什么办法弥补没?
CCD板子的问题还是镜头的问题啊?
镜头我换了几个还是一样的现象!
郁闷

网友A:
加滤镜 或者买带亮度调节的镜头

网友B:
我记得后面有个调节的电位器的

网友C:
你这个是开了背光补偿了!把bo改为bc好象具体的不记得了手头上没有!哈哈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D:
在摄像头的OSD设置一下啊 不然换一个自动光圈镜头

网友:
 超哥出马,没有解决不了的,只有解决不了你的入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