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05m马达改装cp失败

楼主(2011-11-27):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52835看这个贴一开始我是走入误区了,以为用两块电池。分别接接收和电调也一样用,事实是我错了。一定要并联在接收的电源线上。现在的问题是马达有反应了。通电后电调嘟嘟叫了两声,再推油门马达再叫了声就开始发抖,而且发热,电调也一点发热。就是不转。我估计应该是电调和电机肯定有一个是坏的。线路肯定是没问题了,唉改的后悔啊。现在电调也剪了线头肯定没法退。只能和卖家商量换个马达试试看吧?再不行也只能作罢了。

网友:
看来你的贴,你用的电调有问题

网友:
不要放棄啊,

馬達難啟動但是已經有反應了, :loveliness:

試試在啟動時一邊用手轉動旋轉頭, 看看能否成功運轉

网友:
换个电调试试看吧,或者换个电机

楼主:
还是换个电机靠谱吧。电调很难买啊。到处都缺货。卖给我的店家也是最后一个了

网友:
同情中。刚用c05m马达和4#3B尾电调改装了cp爽飞中的飘过。
难道LZ的电调真的有问题?c05m马达有问题的可能信不大。

网友:
有可能油门行程没设置好,油门最高位对频试试

网友:
厂家配的螺丝有点坑爹,多半把电机的线圈顶坏了

网友A:
aoe电机最大的问题就是内部线圈离安装的底座太近,如果固定的螺丝没有切到足够短,很容易就会划断内部的漆包线。
从你的现象描述,电调是正常工作的,所以可以将电机取出来,不要带负载,然后通电推油门,如果电机可以正常转动,那么就是电机齿与大齿轮压得太紧了,调整间距就可以用。如果电机不能转动,那么可以确认电机内部断线了。121mx的卖家人很好的,你跟他说一下,可以退回去免费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aoe电机最大的问题就是内部线圈离安装的底座太近,如果固定的螺丝没有切到足够短,很容易就会划断内部的漆包线。
从你的现象描述,电调是正常工作的,所以可以将电机取出来,不要带负载,然后通电推油门,如果电机可 ...

没错,螺丝顶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不是说C05M配CB100电调会有启动难的问题嘛。我确实试过(朋友的无刷CP),启动时候会出现电机有反应(微震)此时用手拨动大桨,就转起来了。楼主不妨试试。
实在不行,也别放弃,发过来我帮你做实验!我就不信邪!

楼主:
标题

刚和121mx沟通好了明天就帮我发个来只是这几天被弄的都没兴趣飞飞机了。改机费钱要费神啊。一个电机99运费都有50多块了。发两次顺丰。我还要把马达寄过去。没办法急性子。算算我在cp机上也投进去不少钱了。前前后后也有个1700了。哎玩小鸡比玩真鸡还贵啊!!!

网友:
我9月买入的CP,第一次飞他,对尾都停不住。到现在航线爽飞了,目前投入除套机费用外,只花费了3个电池(18*3)、旋转头(52*1)、AB胶(5*1)、补鞋胶(3*1)

楼主别生气,如果你真的失败了,我帮你回收改无刷的电调和电机,或许我运气好,我就不信邪!

网友:
我的成功改無刷了!
沒插上電是39克,好像有點重..

起初動力差不多  , 只有當轉到倒飛模式時是比較有力,但是可能用原裝電, 感覺只比有刷的多20~30%...

另外對岸朋友說換用nine eagle 260a 的尾槳, 我試過不錯的, 比原裝尾槳好

改裝一切順利, 太好了: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