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电船桨被水草缠死了,把电机给鳖烧了,换电机好麻烦,如何防止这种情况?

楼主(2011-11-27):
小电船桨被水草缠死了,把电机给鳖烧了,换电机好麻烦,如何防止这种情况?

网友:
有草不下水

网友:
被水草缠死不要开动,找救生船去拖回来。

楼主:
双机双桨的,缠住了一个桨,当时只是觉得船慢了,以为快没电了,开回来发现电机已经烧了

网友:
慢了你就该警惕了。。。

网友:
加过载保护

网友:
改成射水艇吧,就是把动力装置装在船仓里的,有一个进水口,上面装有格塞,防止水草进入,后面是喷水出来的,这样可以在很浅的地方一样行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敬求方法

网友:
小船最好用中间是橡胶的万向节,这样电机缠住时橡胶被扭断,但电机没事。

网友:
改成风洞的就行了

网友B(2012-01-09):
螺旋桨改成镰刀状: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螺旋桨改成镰刀状:loveliness:

网友:
固定电机的螺丝长一点,加上两个螺帽,上紧,这个方法可以替代没有六角螺丝。往电机上上螺丝时转动后面的螺帽,卸的时候卸前边的螺帽,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