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丝杆和导轨的搭配

楼主(2011-11-27):
正序浏览
在选丝杆和导轨,
两者的行程应该是哪个比较长一些那?
比如说X轴我选丝杆的行程是200,那么直线导轨的行程是应该正好还是稍短或者稍长

网友A:
丝杆长=行程+轴承安装位+固定位+出轴 当然为了方便安装一般都比导轨长

网友B:
导轨长=行程+台面长,当然也可以短点,越短稳定性越差

网友C:
导轨肯定是要长一些

网友D:
需要自己计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