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1.4米腰推EPO冲浪者...电固新手陈伯试飞报告

楼主(2011-11-27):
如题,希望给其他新手参考。
装备:
冲浪者(238元),朗宇X2212KV2350(83元), 仿APC6040马刀桨(2.90元),好赢60A电调(飞友送的旧件),
山寨AR6110e(4克重,35元),山寨9g
舵机
x4(各11 元),旧3S1500mah锂电x2,小蜂鸣警报器x2(各9元)。
原厂建议起飞重量是650克,我现配的共937克。
补强:
平翼用3mm炭纤管加强,机头用透明包装胶纸包好加固。机肚用4mm炭纤管由机头平直位起直至机尾用包装胶纸贴上。
改装:
原装5x5马刀桨不给力,我把
电机
座木片拉高一点改用6040马刀桨。试过用正器GWS6040三叶桨,很给力,但全油门试机时即断桨,不敢再用了。
重心:
主翼前1/3炭纤管位。我先试上3S 2100mah 电...头轻了。再试上3S 1500mahx2 两电并联...行了,但重了很多。
试飞:
2级风,除前面一块沙地外,左边是腰深的杂草水潭,前面和右边是2米高草堆(这是为何我要装两颗警报器),背后是车道。
托在右手上感觉很沉,全油门抛飞,45度爬升,改3/4油门,很稳。
约30米高改平飞,1/2至1/3油门,这带上反角的1.4米比1米小塞和0.9米的飘飘机好飞多了。
逆风时可1/3至1/4油门慢速拉起半悬停.....爽。
更可以慢速半米高低空通场....那个稳.....好玩极了。
也试过失速4米高机头直炸上沙地.....没事,包起的机头一点伤都没有。
这JJ飞不快,但悠闲、好玩、易飞、没压力,不伤人不危险,适合我。
陈伯
本主题由 论坛老模友 于 2023-12-12 20:11 审核通过

网友A:
沙发专用语:无图无真相。

楼主:
沙发专用语:无图无真相。
未试过上图上视频。
我会抽空试一试。
陈伯

网友B:
太重了,不是漂了

网友C:
这个设计,方向舵和升降舵用那么长得细钢丝操作,虚位比较大

网友D:
电滑品种差不多啊···
不知道哪一种更好更飘···

楼主:
太重了,不是漂了
SANY兄:
我也知道超重了,幸好主翼面积夠大,现正准备减重。
会换用天行者40A、改短电线、取消插头、减少补强。
但头轻问题很难解决,最小也要用225g的3S 3000mah锂电才夠配重。
如电机改用较轻的XXD 2208KV2600配6040APC桨会夠推力吗?
请各位赐教。
陈伯

网友E:
顶陈伯.
还没有上FPV的设备,怎么会超重这么多? 电池不对吗?电池的位置已经放在最前面了吗?
如果重心实在调不到前面,可以考虑粘一些橡皮泥在机头配重. 因为杠杆原理,越靠前越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电池的位置比较靠中间, 如果为了调重心而增加了这么多电池重量有点不值得.

网友F:
,,
顶啊,新手参考了,非常感谢啊

楼主:
还没有上FPV的设备,怎么会超重这么多?...
复8楼李察兄:
谢谢各位关心。
我可能是太多补强了,尤其是尾平翼。
那老爷60A电调全重97克,我将换35克的40A,再改放在机头。
另机头尖端位约有30mm深是实心EPO,考虑要不要挖空放电进去。
试过用180克的3S 2200mah电可以配重心。
我手痒:又想加大尾平翼,又想把主翼改后移调重心。
这便宜的JJ, 想怎玩就怎玩,开心就好,也可以从中得到经验。
玩残后又可以再买新机了....2米的。
陈伯

网友G:
这个年代没有视频不符合潮流啊

网友H:
山寨接受啊, 我都不敢飞固定翼了。 你飞多远?》

楼主:
山寨接受啊, 我都不敢飞固定翼了。 你飞多远?
我通常飞100米内。
太远了会看不清容易炸机。
这里常有阵风,
太高了又怕会被风吹去2公里外的机场,
或吹去公路炸车。
陈伯

网友I:
等待陈伯上视频。

网友J:
作为我的第二天机吧。先把我的飘飘飞好再换
多谢陈伯提供的信息

网友I:
请教陈伯:您的1.4米腰推EPO冲浪者的机翼是做成一体的还是两块可拆卸的。如果为了携带方便,做成可拆卸的机翼,强度如何。

楼主:
冲浪者的机翼是做成两块可拆卸的
复16楼:
如题。
两块装拆很方便。
主翼上共用了三支炭纤管,强度很好。
陈伯

网友K:
回复 楼主:
請教陳伯,飛的時候怎麼固定?膠帶?

楼主:
請教陳伯,飛的時候怎麼固定?膠帶?
原厂设计是从机身上方在主翼**前后用两支长缧丝由上而下固定主翼。
但这个原厂的方法一定要在砌机时先把位置对准才好办,
而大炸机时对主翼的损伤会很大。
我刚在YouTube看到老外的方法,准备照做:
在主翼底**的机身用小木筷穿过,
把一条粗橡皮根经过机身穿主翼的孔洞扣上左右两边凸出的木筷备用,
在左右两片主翼的底部距机身约10cm处贴上一小块不锈钢挂毛巾用的小钩,
每次飞前先把主翼加上炭管后对插装上机身,
不用插上原厂缧丝,拉起橡皮根扣上两边小钩就可把翼固定。
筒单快捷,大炸机时更可减少主翼的损坏。
陈伯

网友:
强烈要求陈伯上图。

网友L:
新手求救,凤凰1370飞不起来

我是新手没玩过滑翔机,第一次飞凤凰,试飞了三次都炸鸡,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我的配置是22003s,好赢天行者40A电调,原厂电机和浆,手抛飞一加油门就栽跟头,机头都烂了。请教各位大侠,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2-01-04):
引用 楼主:
原厂设计是从机身上方在主翼**前后用两支长缧丝由上而下固定主翼。
但这个原厂的方法一定要在砌机时先把位置对准才好办,
而大炸机时对主翼的损伤会很大。

我刚在YouTube看到老外的方法,准备照做:
在主翼底* ...

这个机翼如何改?求视频、图片。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是新手没玩过滑翔机,第一次飞凤凰,试飞了三次都炸鸡,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我的配置是22003s,好赢天行者40A电调,原厂电机和浆,手抛飞一加油门就栽跟头,机头都烂了。请教各位大侠,这是怎么回事

你先试试不加油门, 水平方向手抛, 看看飞机能否平稳滑翔一段距离.

网友(2012-04-15):
回复 网友L:

我的凤凰和你一样,两次全炸

网友(2012-05-30):
陈伯呢,想看看你的机翼安装改造图

网友:
要求陈伯上图。

网友(2012-07-28):
你好,陈伯。我的也是冲浪者,请问电池怎么固定啊。很急,明天就准备装完。最好有图

网友:
等待视频

网友:
来吧上图!

网友:
回复 网友L:

你这情况肯定不是重心不对就是桨装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