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求救

楼主(2011-11-27):
T8FG求救啊,我的控在玩凤凰
模拟器
时出现死机了,屏幕显示:
backup error
data is initialzed
please turn off
the power switch
有哪位大侠出手救救她吧!!!!!!!!!!!!!!!!谢谢啦!!
我的QQ249885288

网友A:
点着rtn开机和带状态开机会有什么提示?拔掉内存卡看看?

网友B:
重新刷程序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没有上SD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明白你说的意思

网友A:
原帖由
wqiang11671
于 2011-11-27 22:16 发表
我不明白你说的意思
就是按着RTN开机有啥问题
还有就是摇杆不在最低或者带idle hold等状态开机会咋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我都试过了,还是那样,屏幕显示还是那样,还不停的滴滴叫,谢谢

网友:
T8FG到底怎么呀 是不是不如DX8 还行入手T8FG呢

楼主:
再没有高手出手相救了吗??

网友C:
搞个 sd卡 重刷下固件看看 应该能救的 (sd卡不要大的 尽量小 128 m 的都可以,最大貌似不能大过2g )
你要是 sd 卡都懒得搞得话 我也就无语啦 !!!
怎么刷固件 。。 你可以找下以前的帖子 和升级 基本上是一样的!!
你别指望高手 亲自到你家去 给你搞好 在飘然而走
自己 要是搞不定的话 就 找人花钱修好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