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们一个关于电火花机的1个小问题

楼主(2011-11-27):
电火花机的电容量是越大好 还是越小好 那个电阻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我是菜鸟,刚山寨了一个简易的。论坛有位高人说过超300欧就起不了作用了,30UF或者再大一点就够了,电容量大,打掉金履快,但粗糙,电阻起限流作用。

楼主:
能不能 看一下你的电火花机

楼主:
还有就是电流越大效果会不会越好 12V的电压能成吗

楼主:
我手上就一个标12V 但是测量有19V短路电流有8A多的电源
要怎么才能达到电火花机的要求

网友:
48V至72V都可以。我用的是72V电动车充电器,30UF的聚丙烯无极电容,30欧(100W200欧的电焊机可调盘式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 看一下你的电火花机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53249&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