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馨提示:冬季气候干燥,注意防止静电

楼主(2011-11-27):
我的一个天地飞7通接收莫名其妙的坏了,怀疑是静电搞的鬼

网友A:
亚托sport原配的皮带冬天特别容易起静电,导致舵机莫名其妙乱动,把皮带换了就ok了。

网友B:
怎么会坏的? 怎么避免

网友C:
静电宝贝!可以帮你消除的!

网友D:
北方冬季静电较大,建议大家在用手触摸接收机、飞控等设备时注意释放自身的静电,以免损坏设备。

网友E:
可以在用手触摸设备之前洗下手,那样可以有效去除静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