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尾吧出问题了.求教

楼主(2011-11-27):
油门锁关着的时候,尾舵都是正常的.可是油门锁一打开.尾舵就开始慢慢的自己在动了.这个次问题是什么引起的? 是陀螺议还是尾陀机的问题呢?

网友A:
有无打开尾巴对油门的混控啊,貌似一些控恢复默认设置是开启的,检查下吧

网友B:
陀螺仪感度不够或者中立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无打开尾巴对油门的混控啊,貌似一些控恢复默认设置是开启的,检查下吧

非常感谢谢。回家我查一下是不是这个原因,不过我用的是XG8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陀螺仪感度不够或者中立点不对

非常感谢,不过这个我调过了,可能是我还没有调到位,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