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动力主轴可以只用深沟球轴承吗?

楼主(2011-11-27):
我有一支ER8的主轴,直径为10毫米,但是上限一般直的,没有台阶,然后我把前面留了部分台阶,后面车为8毫米,但是问题来了,看了前辈们的无动力主轴帖子,都是前面两个角接触轴承,后面一个深沟球轴承,但是我查了表,最小的的角接触轴承内经就是10毫米的,没有再小的了,所以我想前后都用深沟球轴承。不知道可不可以,请高手赐教。
这个网站
http://www.maizc.com/lx.php?ID=148
说:深沟球轴承主要用于承受纯径向载荷,也可同时承受径向载荷和轴向载荷。

网友A:
为什么不把10mm的部留长些,前面用两个7000C 后面用608或者698轴承?
去查查:708 。这个就是与608深沟球轴承尺寸相同的角接触轴承。

网友B:
楼上头像里的主轴就是er8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我这个延长杆从头部的螺纹后就是10毫米的直径直通下去了...........螺纹的直径也是10毫米,没有台阶阿,不好安装轴承阿
谢谢,我查了708,能用,哈哈,

楼主:
啊,我还真没注意啊,不过他那个好像是电主轴,不然就是比我这个长,我这个才110mm

网友C:
没带相机来,要不就贴上来了.
我最近拆的一个主轴,其中一个轴承内径也比主轴大,套了个圈才够,

网友D:
车了一刀…装上轴承会不会跳啊?

网友E:
有一个叫间隔套的东西,不知道吗

网友F:
可以啊!要看你需要多高精度了!精度无所谓申购球轴承都是浪费直接铜套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