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15kW三相鼠笼电机,可以用在供电容量20kVA,380V三相电电源下吗?

楼主(2011-11-27):
15kW三相鼠笼电机,可以用在供电容量20kVA,380V三相电电源下吗?要是可以,需要选择什么样的启动方式?
要是不可以,电源容量至少要多大?

楼主:
老师上课时随口出了个题:电源容量20kVA,一台15kW三相鼠笼电机,用继电-接触器设计一个电路,实现启停及正反转的功能。
估计20和15这两个参数是老师随便定的,他自己也没仔细想过,所以我一直在怀疑,20kva是不是小了一点、、、

网友:
计算下 电源可以供给的电流 启动要么串电阻 要么三角、星连接

网友:
如果直接接线路,电机启动瞬间电流非常大,跳开关甚至烧线路!
可以加装带有电机延缓启动功能的变频器来控制。

网友A:
20千伏安是电源变压器的容量,是视在功率,电机上的15KW是指有功功率。20千伏安一般来说大概是有功功率13、4KW,你的电机用不了,变压器过载。

网友:
Y-△启动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千伏安是电源变压器的容量,是视在功率,电机上的15KW是指有功功率。20千伏安一般来说大概是有功功率13、4KW,你的电机用不了,变压器过载。

假如电机功率因素取0.8的话,有功功率=20*0.8=16,我这样算对吗?

楼主:
感觉是老师抽风乱来,随便给的数据,但是学生总得按老师的要求来,哎,本来一个很简单的题目,现在好像有点复杂了,条件这么苛刻,被老师耍来耍去,真是伤不起

网友:
查电工手册

网友:
可以,加补偿电容就可以了
启动方式取决于电源抗过载能力,才15KW而已,一般不需要星三角
做题嘛,又不用你花钱,干脆上变频器

网友:
要看启动时是否带载
空载启动的话用星-三角
带载启动用软启动,最好变频启动
15KW电机的电流在29A以下

网友:
我试过,15KW电机带载启动的峰值电流接近200A

网友:
29*380*1.732
刚好

网友:
记得一般要求是15千瓦以上电机采用降压启动,这个可以用星三角方式…不过这个变压器容量小了些,不太保险

楼主:
昨天课上老师评了,考核重点不在这,是我把握重点时多虑了20和15确实是老师随便来的,经不起仔细在这方面想的

网友:
要是功率因数达到0.8以上是不会超载的。如果是由20千伏安的电力变压器供电用减压启动应该是可以的。要是20千伏安的发电机供电不采取一定的措施启动就可能困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