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狼星FPV滑翔机到手---开始组装

楼主(2011-11-27):
天狼星FPV滑翔机到手---开始组装。发帖记录进度。先安装机身。
首先把电机底座木片插好,舵机线、碳管等放好在有垂尾那边机身上(发现设计问题,方向舵机放不下,要开挖)。
然后涂胶水,合上机身,压紧扎紧。

楼主:
然后放平机身,装上平尾。用平水块,把机身和平尾同时调到水平状态

楼主:
再看看电机穿线孔好深啊。不便于拆装。于是在电机木片后开槽放线,这就容易多了。
再看看机舱,比冲浪者大,但是壁比冲浪者薄。设备是装好在木片上捅进去的,这个设计得不错。

楼主:
粘好机舱盖的木片,装上机轮。机身基本就完成了。

网友:
新机啊,期待更多细节图片

网友:
我的还没有到。

网友A:
一、我觉得还是在机尾巴上设计个槽走舵机线比较好,看来天狼星和天行者一样也是走里面,塑料齿舵机扫齿是常事,金属舵机也有死的时候吧,这个时候换个舵机又得开膛破肚做大手术,费时费力不说,折腾过后机机的强度和外观都大打折扣
二、我发现易飞好几款飞机都设计了电调的安装位置,但位置相当不合理,拿那个FALCON飞翼来说,市面上电机的三根线连接电调后的长度远远长于设计预留的长度,这时又得重新挖槽塞线,这天狼星也是,如果不像楼主这样开槽,我想问一下,香蕉头如何在那么深的孔里连接????

楼主:
接下来就是机翼的安装。先安装舵机(也是放不下舵机,要开挖一点),然后把Y线接上并把线路走顺,然后把碳管盖子合上。
跟着把碳管涂上胶水并插入(碳管这里有个问题,易飞给的碳管不够长,这边插进去顶到头以后另一边还差5CM左右才到,
所以不要插那么进,我发现的时候胶水已经干了。希望不要出现不平衡)。

楼主:
装好一边以后把机翼插进机身的机翼安装孔内,然后把Y线穿进机身里,整理好后上胶固定。
接着把飞机在地上放平,另一边机翼也上胶,插入,两边压紧。这时你发现碳管是翘起来的,没关系。
然后把另一边的舵机也接好,走线走顺。在碳管和泡沫盖子上涂上胶,把盖子也慢慢插进机身里,压紧(这步比较麻烦,不好搞)。
过两分钟左右,把飞机翻正,观察机翼是否水平等等,不行就及时纠正。

楼主:
到这里,飞机的主体就基本组装完毕了

到这里,飞机的主体就基本组装完毕了

楼主:
接下来安装舵机摇臂和舵角

本来这个舵机是控制方向舵的,但是我不喜欢,我把他改成控制升降舵。所以方向舵角装另一边
原配舵角太烂,不敢用,换自己的。贴几个纤维带做铰链。

楼主:
焊接香蕉头,安装电机

焊接香蕉头

楼主:
装好后发现电机不正,这样起飞肯定完完。拆下调整好

楼主:
好了,开始测试舵机运行

引用 网友A:
一、我觉得还是在机尾巴上设计个槽走舵机线比较好,看来天狼星和天行者一样也是走里面,塑料齿舵机扫齿是常事,金属舵机也有死的时候吧,这个时候换个舵机又得开膛破肚做大手术,费时费力不说,折腾过后机机的强度和 ...

接上舵机测试器,通电。靠,怎么升降舵抖舵,昨天还好好的。幸好我走线时留了一手。抽出,焊上接头。以后还怕你坏?,我直接换上就是。
FPV关键要安全,每一步都要尽量做好。

网友:
 有留后路,不错!!

网友B:
楼主有没有试飞报告呢?

网友C:
等楼主的试飞报告,我也入了1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