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做了个简易电火花

楼主(2011-11-27):
丝锥断了,无奈之下,学了“bdya”老大的简易电火花机(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36512)自己也做一个,献丑了。

网友A:
打的速度如何?

网友B:
这样做不怕漏电?

网友C:
 能不能自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的速度如何?

手动打了1个半小时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自动啊

咱论坛上有位高人设计好的自动进给,淘宝上有,两百多到三百,本来想买,后考虑到断丝也不多,就没买了,叫我儿子放学回来去找一家琴行买两个调整吉它琴线的琴钮,做进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做不怕漏电?

就是怕漏电才用两块绝缘板。

网友D:
燕尾齿条是显微镜上的吧?

琴钮和齿轮一套多少钱?

网友E:
请问一下那个电阻器是什么设备上拆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燕尾齿条是显微镜上的吧?

琴钮和齿轮一套多少钱?

1.燕尾齿条是显微镜上的.
2.琴钮和齿轮一套4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那个电阻器是什么设备上拆下来的?

电阻器据店主说是电焊机上的,25元买的。

网友:
不错..自己动手..呵呵

网友F:
只关心电阻电容是啥模样

网友:
琴钮给进不错。估计会流行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关心电阻电容是啥模样

30UF的聚丙烯无极电容,30欧(100W250欧的电焊机可调盘式电阻)。

楼主:
试发视频
视频是夜里拍摄的,光线不好,对不起看客。

http://www.tudou.com/v/nKpafClTQaY/&rpid=1766573==.html

网友F:
引用 楼主:
30UF的聚丙烯无极电容,30欧(100W200欧的电焊机可调盘式电阻)。
这个与电容、电阻有关系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与电容、电阻有关系不?

电容是产生火花放电的元件,用聚丙烯无极电容主要是考虑到高频的原因。电阻是起限流作用的,也起保护电源的作用。电容和电阻的大小也要看电源的电压多高。我这样理解不知对不对?请高手指正。

楼主:
手动过程中一不小心进给大了,就形成短路,电阻就发热红了,一定要控制好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