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在炫耀自己有多少多少通道的控~您真正用到的有几个通道?

楼主(2011-11-28):
小弟没米~只有个DSX9,用到了直升机上,一直使用6个通道 油门 副翼 升降 螺距 陀螺 陀螺感度
其他的通道怎么用我还真的是不知道,有没有高人能给讲解下?我其他的3个通道都能用些什么功能?
还有 楼下的控用了几个通道?

网友:
剩余可以印人民币

网友:
 装个**在 JJ 上可以用遥控多余的通道控制 JJ 自爆

网友:
futaba那个12还是14通道的接受要100美金,买不起。

网友:
7通一般用的是定速 剩下的可以用云台

网友:
哈哈,楼上对,控不止是通道的差别,功能,做工手感都有差别

网友:
固定翼,飞像真的话,12345通分别升降方向油门副翼,6通起落架收放,7通2段式襟翼,8通航灯控制,9通减速板,楼主,还需要个通道来设置副翼升降混控,还要一个来设置熄火开关,哈哈哈    一直用7通,照片中从不出现DX7S的飘过

网友:
很少有人用到6个以上

网友:
7通完全足够

网友:
LZ还是好好研究一下自己的DSX9再说吧,你对控了解的还是不多

对于一部像简单的真机来说,

发动机1通道,起落架1个,垂尾1个,副翼两个,襟翼1个,这已经是6个了

剩下的3个,垂尾可能是双垂尾,发动机可能是2个,还可能有减速板,甚至还需要一个控制陀螺仪的通道,航灯也需要一个,看看是不是不够了。 这还没有给你算拉烟的通道呢

看过双翼3D机没有,上下的副翼一共4个舵机,可以像蝴蝶一样打开,这就需要DSX12才能有这功能

除了通道,还有就是多余的通道还会带来一些复杂的混控和更多的选项。
DSX9一共是3种飞行模式,但是可以扩充到5种,用来飞滑翔机。这些是一个7通的控绝对没有的

所有的东西都在说明书里,好好阅读一遍。就像你买车一样,排量大的车不是仅仅动力升级,其他一些附属设施都会有提升。很多人讲,12 14的遥控器用不到,那只是不了解或者他用不到而已

网友:
人家金雕六个舵面,双360°矢量喷管,还有起落架和降落伞哦

网友:
多数喜欢通道多的都装逼

网友:
通道多了有多的用法,少有少的用法

网友:
QQ车也是一个油门一个刹车踏板

网友:
6通完全足够

网友:
要的不是通道而是功能,t8fg,我基本把里面的十字盘功能都用了,飞行效果果然一流,只不过貌似功能和通道数是成正比的,如果有功能够强的七通控,我一定选择它!

网友:
个人感觉通道数据用的多少与对模型的了解和要求有关:新手飞滑翔机,3个通道就够用了,可老手飞,14个通道也还嫌少,什么原因?要求不一样的

网友:
直机拉烟,我需要七个通道 ,如果加上灯,八个够用了
电滑用六通
以后玩矢量涵道,或许得十通以上了

网友:
对于楼主而言,两通道足够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