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斯纳怎么降落呀,我每次都是重重的拍在地上

楼主(2011-11-28):
每次都重重的拍在地上然后跳起来,为什么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的也是赛斯纳,一米二翼展,刚开始也是这样,后来熟悉了就好了。主要可能是你的降落方式不对,速度过低或者升降舵拉量过大,以后自己多练习,保持一定速度,不要全关油门,机型还是不错的。

网友B:
嘿嘿,在模拟器上多练练吧,机身放平,必要的时候可以抬头,油门的熄火要柔和。拍到地上的原因还是因为速度过快吧

网友C:
一定要带着油门降落,没有速度的飞机是石头。

网友D:
标题
我是新手,也飞小赛,刚开始飞就很成功,呵呵,我建议是慢慢的收油门,再适当的拉低飞机,差不多的时候,再收油门,保持电机转即可,离地大约一米左右,保持一定的程度拉起飞机,就会一点点滑下来,并且是后轮先着地,平稳的滑行了,我是这样的,不知道楼主能不能掌握了,多练练就可以了。

网友E:
二楼、四楼的答复是正解。
多数人是因为怕重摔接地而将速度降到最低,导致接地前拉机头失速,结果自然是重重拍在地上!好在你降落时机体摆得比较平正,起落架也还算牢靠,只是弹跳而矣。否则后果将是炸机!
接地速度过快造成机体弹跳的也有,此时飞机不单是弹跳,还会冲出很远很远!但这是极少数。很容易区别的!

网友F:
找个大的飞场,好好练,心里压力会小些的。滑跑距离大一些,慢慢降找感觉

网友G:
飞机是滑下来的
多多练习模拟器和低空低速通场,找到最适合降落的速度
或者在降落的时候,飞机速度不能太快,把升降舵微调打到最底,用副翼调整方向对准跑道,慢慢减油门

网友H:
我也是,弹跳很正常,不过现在好点了 熟悉就好。。。

网友I:
选择最合适的降落航线,控制油门,调整速度降落,塞斯纳的滑翔性一般一定要带点速度,前三点在接的一瞬间要稍拉杆,不然前起落架很容易报废

网友J:
重重砸地上,一般都是 速度太慢了 失速。离地差不多了 稍微带下油门,然后放油门。

网友K:
保证较小的下降率是王道。我的F18,高速降落都行,没必要减速到快失速的地步,只要下降率低。塞斯纳更是。塞斯纳完全可以关油门滑行降落

网友L:
由于场地的问题,很多时候很难保证有好的下降率,这时候,就是收油时机和拉杆时机的配合了,记住不是简单的收油和拉杆,两者是配合使用的,也不是一次性收油和拉杆。高手都是在不停地做动作的,只不过你看不出来而已

网友:
是不是关掉动了快速的下降高度,获得动力也可以不拍在地上

网友M:
看了这个帖挺受益的

网友N:
应该是速度不够了 塞斯纳无风可以飘降的,降落时加点油门

网友O:
简而言之,是“飞”到地上的。高速进场、接地,主要问题是冲太远。
但是如果接地粗暴,就会出现“弹”起这种危险的情况。
其实不是弹的,是起落架撞地导致飞机抬头,迎角增加导致升高。
接下来将要发生的多数就是失速坠地了。所以如果弹了,最好给足油门复飞。
一般新到手一架飞机,都是试飞的时候体会低速性能,然后以这样的速度进入最后的转弯,转弯中是补油维持速度的,转到对正跑道,收油到电机只是还在转,推杆下滑,过程中做最后的轨迹精确修正。然后拉平,拉飘,以很低的高度飘飞,消耗飞机的能量,直到速度降低导致升力不足自然接地。
飞到满不在乎的时候,可能会在半米的高度拉飘,然后任由飞机往地上拍,不过这个拍仍然是很温柔的。

网友P:
继续模拟

网友Q:
标题
同意13楼下降率的说法 还有18楼飞机不是降到跑道上的 是飞到跑道上的 这句话意味深长 楼主好好琢磨

网友R:
小油着地,着地再关油如何?

网友S:
我一般是对准跑道就关油门

网友T:
建议有空去看下台湾出的一本航模入门教材
简述一下新手降落训练过程:
1.飞四方航线
2.反复多次四方航线后,在四方航线到第四直线(准降落航线)时减速,降高度,低空通场
3.逐步降低低空通场的高度和速度
4.走准降落航线(即除起落架不落地外其余条件同降落航线)
5.准降落航线时尝试起落架落地,如遇速度过快或者弹跳立即升空复飞
6.在合适的状态下尝试降落。

网友U:
新手学习了,受益匪浅!

网友V:
还没敢飞,先好好模拟,感觉G4.5在动力学上比3.5好些

网友W:
先找到飞机的失速点,找到这个重要!找到了你就知道你的飞机大概什么速度下会失速,然后再这个基础上再保持这个速度降低高度,差不多离地面很低的时候,稍微拉杆,保持速度,机轮快到地地面的时候松开油门,飞机就会很轻柔的着地,一定要多飞,多找这种感觉

网友X:
一定要先学会低空平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