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皮传后第3天'4个电池一起出现加速无力的情况'飞行时间 ...
改皮传后第3天'4个电池一起出现加速无力的情况'飞行时间正常'求解

楼主(2011-11-28):
手头两个花牌两个ace'用了4个多月'应该不到50个起落'突然全部出现加速无力的情况'飞行时间无变化'6分多下来3.7v'觉得很奇怪'都无过放过冲的'也没有怀孕'各位帮忙分析下'有没有可能其他原因。

网友A:
用的啥电调?

网友B:
怀疑电调有理,是不是进角之类的设置不对啊,或者油门行程跑了~~~
重新设置下电调看看
花牌不错的,我的6块低内阻已经各自70+起落了,都还不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凤凰50啦'

网友C:
 皮帶過緊,
用手反向轉動大齒盤,看看是否有很大阻力?

楼主:
回复 网友C:
自认为皮带不紧啦'松再松点就容易打滑了'今天重设了电调数据'重新校准了油门行程'明天试飞'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