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B上95元的F3A泡沫机配2212暴力不?

楼主(2011-11-28):
最近,想买架F3A的泡沫机,不知道2212的电机带起来是什么效果,主要是瞬间的爬升力。估计橫滚之类的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2212顶多算够用,飞3A要爽的话上2217!

网友:
我觉得飞特技机,要有足够的动力储备才好玩。我飞的50级3A,彩虹号,配到5050电机,6S下半油门就可以垂直爬升,做动作信心会很足。

网友A:
小心掉翅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心掉翅膀

什么意思呢?

网友:
绰绰有余

我就是这个配置:
XXD 2212  电机 2200KV  ,用XXD 8060 桨,XXD 30A电调

垂直升降,没任何问题。但是,毕竟电机KV 比较高,建议电机固定座用铝的,电调也加大散热片,最好是40A 电调,机舱要通风。最后一点,还是不要太暴力了,这个飞机暴力飞行后,机翼会变形,上翘,最好一开始就加粗碳纤。

我准备再多买套,休闲飞。

网友:
2212是比较合适的动力,但不能算暴力。我这边的F22板机,有群朋友还用2212的电机呢。这才叫暴力。

网友B:
标题

论坛里kldniao使用2217,1500kv值的马达,看他飞得马力十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里kldniao使用2217,1500kv值的马达,看他飞得马力十足。

既然被点名,上一段XXD2217电机的飞行视频,相机不给力,将就一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手机看不到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