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1控疑难问题

楼主(2011-11-28):
用2801控,加解密狗,用凤凰
模拟器
,1.飞一会后,控发出滴滴的响声,关控重新打开正常。2.飞一会后,控的显示屏出现乱码,字体倒过来了,
电池
显示图标从右边跑到左边来了,按控的菜单键进入菜单,所有菜单全是反过来的,基本相当于乱码,关控重新打开又正常了,这现象有遇到过的吗?是否控有问题?

网友A:
这个比较悬吧,我也是2801,不过没用他飞过模拟,也没遇到过类似情况
建议速度联系客服

网友B:
我的也是2801,没遇到LZ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联系过客服,让我拍照片,或者自己付邮费,把控发回去

网友C:
我的也是2801pro
昨天还在飞模拟器呢,凤凰3.0
没有出现LZ的情况呀
建议尽早联系客服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用的线是什么线?是加密狗带的线还是控带的线?我用的是控带的线。

网友D:
无此现象发生

网友E:
要用华自己配的线连接加密狗。华的线是两段的,一般的三段线用上会不正常。

网友A:
如果华的是两段音频线的话,LZ可以自己D一条试试正常不,或者三段线别插紧外面留一点(实际使用两段接触),这好像是个思路

楼主:
我一直就是用的华控配的两段的线,就是用这个线出现的情况,用狗带的3段线刚玩了2小时,还没发现问题呢

网友C:
我是用狗带的三段的线,飞凤凰3.0没有问题
华自带的二段线没有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没有过飞一会后,控就滴滴响,好像开控时开关没默认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