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照相机高清晰摄像航拍,不知哪个有AV输出监视功能?

楼主(2011-11-28):
如题,我的卡片机高清晰摄像效果很好,也可以输出AV连显示器,但是当开始录像时AV输出就断开了,没信号。 没法在录像的时把视频AV传下来。请问,现在市面上哪些数码相机,单电,甚至单反,能在录像时同时输出AV信号?5DII好像可以,不过我买不起

网友:
我找了几年也没有找到合适的!

网友:
呵呵,你要把无敌兔带上去,那得多大的飞机啊。而且万一飞丢了的话,那损失…… 不是买不买得起的问题,而是你丢不丢得起的问题。
你看FPV区的帖子,没有注意到GOPRO这个词的出现频率 吗

楼主:
知道gopro,不过有些高清晰照相机有其优势的,甚至单电更好。 觉得gopro卖的价格偏高。  看来只有用摄像机,或者加个摄像头在飞机上作为监视。

网友:
最近在关注SONY的TX100,这个卡片1080P是60帧的,比GOPRO强的可不是一点儿啊~
就是不知道这个卡片能否支持录像时的AV输出,问了几个卖家都不清楚,看论坛里有的玩家在用,但是帖子里说没接过图传.......晕哦~~~~

网友A:
玩视频,我建议买用SD卡的高清DV,松下、SONY都有,3K左右,光学、功能都很强,。。。我现在用的是松下SD60,不大不小,重量刚好,家用、航拍都适宜

补充:SD60录像时还可以AV输出

网友:
DV会不会太重呢.....
我之前用的SONY卡片是有AV输出的,但录像时能不能实时输出没试过,据说有的卡片虽然有AV输出,但是录像时就没有了,什么破功能啊........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也有sd60,刚好上我的大熊猫,不过这机av端口侧面,插av线,摄像机的取景器没法关上啦,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sd60,刚好上我的大熊猫,不过这机av端口侧面,插av线,摄像机的取景器没法关上啦,你是怎么解决的?

LCD屏半开也不影响飞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视频,我建议买用SD卡的高清DV,松下、SONY都有,3K左右,光学、功能都很强,。。。我现在用的是松下SD60,不大不小,重量刚好,家用、航拍都适宜

补充:SD60录像时还可以AV输出

我用HDK-TM90,也能实时输出。
重量280g,可以接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猜应该和我的sony照相机一样,有AV输出,但是一开始录像AV就断了。

网友:
楼上报的这些DV,DC,广角功能强吗?我用的Kodak ZX3,也有60帧,防水抗摔,体积小,就是广角不够大。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一年前见过一则新闻,一架航模失控坠毁后砸穿了一家工厂的屋顶,航模外形简陋但是很巨大,里面放着一架佳能的单反。警方表示这是有人在非法航拍摄制高清地图,事发地点靠近边境……

这说明:
1、想要高清晰的照片没问题,用好的摄像装备,用大一些的飞机就带上去了。有人早就这么干了;
2、飞机大了掉下来可不是小事;
3、拍高清的空中照片是不合法的;

网友E:
老大你不会用一个摄像头单独做回传监控!其它一个高清晰做拍摄哦?
至于你要用什么机子那就看你的飞机大小!这样视角问题也可以兼顾哈。

网友:
宾得单反可以实时av输出,单反航拍的质量比一般的卡片机清晰。
自己做个广告,我有一台宾得单反,想升级相机,所以要出这宾得套机,价格可能会比较便宜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大你不会用一个摄像头单独做回传监控!其它一个高清晰做拍摄哦?
至于你要用什么机子那就看你的飞机大小!这样视角问题也可以兼顾哈。

我也是这样想的,摄像头也没多重,如果非要看相机的屏幕那就搞个有微距的摄像头拍屏幕吧。

网友:
无意中看了楼主的帖子,无意中试了我家的卡片机。呵!在录像的时候还能出实时信号。佳能ixus 860 IS

楼主:
回复 网友C:

握爪,真想试试。 gopro价格 比较虚高的东西。

网友C:
GOPRO的卖点就是迷你和镜头了,让我不解的是有的人买了之后竟然要自己换镜头........
1代、2代我都用过,噪点问题毫无改善,用GOPRO要看天气,阴天肯定不行,还要看时间,中午效果最好,下午就差点儿了,晚上用?想都别想啊!
而同等价位的可选卡片机有很多种,有些1080P都是60帧的。

网友F:
LS的回复永远都是一个嘴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