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天地飞遥控器选购问题

楼主(2011-11-28):
天地飞控WFT09S‖和WFT09S
一个是高频头内置一个是高频头外置
应该选那一个请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A:
不用想肯定外置的,话说现在外置的控已经很少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外置的,价格上差别并不大。

网友C(2013-04-25):
外置的有啥好处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外置的有啥好处啊?
您好!
外置高频头的产品可以通过跟换高频头来选择使用FM的或2.4G的,如果在某些情况下需要用到FM低频的情况下,建议选用外置的,如果用不上FM低频的,建议直接选购内置版本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