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1por控和2701接收求解

楼主(2011-11-28):
同时有2801POR遥控器和2701接收的,麻烦帮忙检验下。
  原用2603控与2701接收使用正常,但用2801POR遥控器配搭2701接收,使用2601模式,设定120度的十字盘混控,螺距反向,副翼也反向了,无论如何都不能设置到正常工作。
换句话说,使用2701接收无论如何都没办法让螺距实现正常逆转。

  咨询厂家售后,经商讨问题没有解决也没有结论,最后他们发个2801接收来让我测试,用2801接收控在2801模式工作正常,螺距也可以正常设置正反向。
  想向厂家售后验证是我的控有问题还是根本这2801POR遥控器存在兼容问题?没有获得正面回答,只回应了句2801遥控器标配是2801接收器 我们很少用到,也不建议用701等的接收器
  麻烦大家帮帮忙,判断下是我的控工作在2601模式有问题呢?还是这2801POR遥控器本身存在兼容问题?

网友:
沙花,估计是设计上的问题吧,实在不行可以改舵机接线
难道所有反向搭配都行不通?道理上不会这样的
如果厂家送你一个2801接收,那么恭喜楼主赚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不行啊,无论如何设,都总有一两个舵机在螺距控制时不能反向,单独每一个都可以:funk:
改舵机接线也不太现实吧,我也想过了,可是把所有3个舵机改接线,升降、副翼又乱套了
厂家说只是发个接收来检测,如果使用2801接收正常就建议我买下,不正常就控连接收一起寄回厂家。哪有哪么大个馅饼, ,要按售价买的

网友:
不是听说现在特价吗?控600, 接收200, 比以前可便宜多了

楼主:
有使用过或知道的,来解释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不行啊,无论如何设,都总有一两个舵机在螺距控制时不能反向,单独每一个都可以:funk:
改舵机接线也不太现实吧,我也想过了,可是把所有3个舵机改接线,升降、副翼又乱套了
厂家说只是发个接收来检测, ...

你收到就不给他了不就完事了,哈哈

网友B:
2801控上面,进MDSET---SWAATS---SWASHMIX---PIT 正的改负的,或者负的改正的。

2701接收没见过,能否照个相,一睹尊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2801控上面,进MDSET---SWAATS---SWASHMIX---PIT 正的改负的,或者负的改正的。

2701接收没见过,能否照个相,一睹尊容?

用SWASHSMIX功能设定ELEV、ALAE、PIT为混控负值吧,只有ELEV实现逆转,其它ALAE、PIT两个无论任何数值都没有任何变化。
但用2801接收使用2801模式就可以 ,

网友C:
我觉得是你设置问题,使用CCPM混控的话,单通道舵机反向只能影响到一个舵机
你想螺距反向,那需要在十字盘混控设置里面,把螺距数值设成负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是你设置问题,使用CCPM混控的话,单通道舵机反向只能影响到一个舵机
你想螺距反向,那需要在十字盘混控设置里面,把螺距数值设成负值

确认使用的是120度CCPM混控
使用伺服器逆转功能将1、2、6通道一起设定反向,但1通道不能反向,单独设定6通道反向就仅螺距一个舵机反向。

用SWASHSMIX功能设定ELEV、ALAE、PIT为混控负值,只有ELEV实现逆转,其它ALAE、PIT两个无论任何数值都没有任何变化,并且ELEV项只有数值为-1到0之间实现了反向混控,完全不能按设定混控比例。单独设PIT为混控负值(任何正负数值),均无变化。

网友D:
2801的控和2701的接受在2601模式下无法实行120度的CCPM混控。
我曾反复试过,想把2701用于六通直升机没有成功。后来只有把2701用在固定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2801的控和2701的接受在2601模式下无法实行120度的CCPM混控。
我曾反复试过,想把2701用于六通直升机没有成功。后来只有把2701用在固定翼了。

情况也大致相同吧?
那么只能说明2801存在兼容性问题了,华的标语是全面向下兼容的,看来只是忽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