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台没尾电机小直电

楼主(2011-11-28):
新手,飞过垃圾九鹰260,现求一台没尾电机,100-200级的小直电,预算在1000-2000元。机动性能好,精度高,稳定灵活,室内外都可以飞下的机机,200级以上的不考虑,有尾机机的不考虑。四通或六通都没所谓。最重要好飞,万分感谢了

网友A:
啥意思,你是要求推荐,还是要收个二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意思,你是要求推荐,还是要收个二手的?

二手或新机都没所谓

网友:
只有华XX的。
不是尾电机的小电直更难调。

网友:

只有双桨四通是沒有尾电机的。
新机由百多元至五百多。
LZ可上TB搜"四通道直升机"。
三百元以上用FM或2.4G控的室外可抗微风。

所有单桨电直都一定有尾桨的。

陈伯

网友:
玩过一台3.5通的双桨,没有尾电机,但是飞快了尾桨容易松动儿飞出去!

网友B:
1000-2000的预算,不说飞行难度和调机难度的话,可以选择EP100或者EP200...都是没有尾电机的。具体还是LZ自己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0-2000的预算,不说飞行难度和调机难度的话,可以选择EP100或者EP200...都是没有尾电机的。具体还是LZ自己搜吧。

ep200越出预算呀,三千都拿不下来,重点我没控

网友C:
凡事都有两面性

引用 楼主:
新手,飞过垃圾九鹰260,现求一台没尾电机,100-200级的小直电,预算在1000-2000元。机动性能好,精度高,稳定灵活,室内外都可以飞下的机机,200级以上的不考虑,有尾机机的不考虑。四通或六通都没所谓。最重要好飞 ...

你以为没有尾电机就可以不损坏了?
凡事都有两面性,尾电机可能是比较容易坏,但是它换起来方便,成本也不高。
不用尾电机,除非双旋翼没有尾电机的,凡是单旋翼都要有尾桨,那只有轴传动或者同步带传动了,小直升机用同步带很少,轴传动的就要准备扫齿轮——那修起来更麻烦了!说不定钱也要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以为没有尾电机就可以不损坏了?
凡事都有两面性,尾电机可能是比较容易坏,但是它换起来方便,成本也不高。
不用尾电机,除非双旋翼没有尾电机的,凡是单旋翼都要有尾桨,那只有轴传动或者同步带传动了,小直 ...

皮带的不怕,轴传的会扫伞齿

网友D:
还是山寨450吧,比较符合LZ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山寨450吧,比较符合LZ要求

450级送我都没地方玩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