挽救充电器无法识别的超低压电池。

楼主(2011-11-28):
一不小心把电池放过,想充电,可充电器也无法识别,咋办?扔了可惜,不扔又无法充电。现在给各位玩家推荐一个方法能挽救这种电池。

第一步:准备材料,1、找一块相同电压或者约高于坏电池的正常电池电池,最好冲满;2、2根导线,粗细无关系;3、电阻(非必须的)。

第二步:开始挽救,方法很简单,只需要用2根导线并联这2块电池,让坏电池达到能充电电压就可以了。方法简单,但并联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以触碰方式连接最后一根导线。开始触碰时的电流很大,一接触就断开,再接触,再断开。一直到接触时不产生火花后再完全并联。并联时间不用很长,当坏电池电压升高到能充电就可以了。如果电池电压比较高,就得使用电阻了,电阻有限流作用,不让触碰时的电流过大。

第三步:用充电器充坏电池,看看是不是能识别电池并开始充电了?

其它注意事项:用来并联的正常电池最好冲满,不然并联后可能过放;有电阻一定窜到导线上,实在没有,就要注意触碰时间越短越好。特别特别注意不能一下就并联,不但对好坏电池有损伤,还可导致电池燃烧。

这种方法挽救的电池性能如何有待大家测试了

网友:
 希望有图解。

网友:
找个能平行冲的充电器就行啦 例如A6   X5

网友:
這方法我以前用過,對於多串的電池就不能這麼幹了!

電池故障通常是內部的液體結晶刺穿造成短路,完全沒有電壓基本上已經沒舊,這種挽救方式很危險,因為這會讓其他電池電壓過高,鋰聚電池會因此燃燒。

如果是多串的電池,例如6s鋰聚,其中有一片電壓過低,可能是2.0v以上,那還可以用樓主的方法救救看,但是不要整串電池這樣並連,試著用分壓頭,針對故障的那一片電池並連加壓即可。這樣比較保險。

但是最後要說的是,電壓會低於其他電池的電芯,基本內阻已經出了問題,所以雖然可以救一時,但很快的他又會故障了!

以上是我的經驗,提供您參考。

网友:
受教了。
谢谢LZ & 铁汉。

陈伯

网友:
不用这么复杂吧,多节的电池组的话,先用万能表量出坏的那节,再用订书机的钉(一头扳直)从平衡口插入坏的那节的正负极,连接充电器,用镍氢模式充到电压高一点后,再用锂电模式充就可以了。

网友:
感谢分享。

对于锂电: 用充电器的 NiCd 或 NiMH 模式充到3.0V以上,就可以正常充电了。
注意:此过程需要严密监控!!!!

对于镍电: LZ方法适用,但不一定总能奏效。如铁汉所言,长期0V的镍基电池,只能暂时恢复功能,不久又会自己回到0V,稳稳地。

网友:
鋰聚電池只要低於2.85V,基本已經沒救了

而6S當中其中有一片,測量時遠低於其他電芯超過0.3~0.5V差距時,基本即使救回來也沒用。
你會發現這電芯充電時比其他電芯電壓高,一拔開就低了下來,內部輕微短路,放棄吧!

网友:
就是我说的心脏起搏了

有天我儿子把我控开了,第二天准备出去飞才发现控电一点电都没有,用万用表一测,3S总电压才0.几V,找了个不满电的调机专用大肚电,大概11点几V,正对正、负对负,11点几V对控电的每个单体点几下,马上接上A6,A6可以检测出三个单体的电压在1.8x-2.6x V之间,可以充电了,用0.7A充了几个小时才充满,目前使用正常。
不过控电没问题,动力电估计救回来也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