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老鸟 飞控的问题

楼主(2011-11-28):
我的是
油动固定翼
,能装飞控吗?如果能装有什么作用?

网友A:
有固定翼用的平衡仪,你上淘宝查一下就知道了,便宜的三、四百块的也有。原理跟直升机的一样,也是通过陀螺仪检测飞行姿态,保持飞行稳定。

网友B:
你好,暂时大疆还没有固定翼飞控系统

楼主:
哦 谢谢老鸟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