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D40除锈剂大家用了吗?

楼主(2011-11-28):
WD40除锈剂大家用了吗?这玩样儿吹得相当的神气, 除锈,润滑,防锈样样来,以前我用煤油保养清洗,周六在汽车配件市场买了一瓶(20元),觉得效果一般,生锈的开口钳觉得稍微有点改善,但锈并不是想象中就脱了,关键还有一点就是味道太难闻了,满屋子怪味,我都想呕吐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买到假货了,看淘宝价格也差十万八千里,便宜的也有好评,真难选择啊 到底多少价位的才算真的啊,真的效果有多强,请大家指点下迷津 小弟谢谢你们了:loveliness:

网友:
这个东西,“除”的效果一般,但好象“防”的效果还不错,还有就是润滑的功能
味道,有点甜、香,有点象夏天的灭蚊的,
另外,这个东西,假的太多。。。。。。。。

网友:
我常在自行车维修上用这类产品
不过WD40的价格高

我用的最多的是一种仿制品
约 16元/瓶

家里DIY用的不多,主要是担心溶剂中有害于身体的成份。
户外用不错的。
在肓孔攻丝时,碎屑一喷就没了,相当的好用

网友A:
偶搞了一加仑装的,还算好用吧,应该是一种万能品,万能的东西往往单项上不如专用的东西!

除锈搞点草酸吧,效果比WD40强多了,那东西防锈不错,除锈还差点 。

网友:
估计买到假货了,这东西又名神仙水.相当好用

网友:
我也买了一瓶,30多块,不知道真假
我一般都拿它当短期的防锈剂用或者较少切削时的冷却,清楚双面胶也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偶搞了一加仑装的,还算好用吧,应该是一种万能品,万能的东西往往单项上不如专用的东西!

除锈搞点草酸吧,效果比WD40强多了,那东西防锈不错,除锈还差点 。

草酸是酸性的 ,用在机械上,没清洗干净怕有后遗症哦 草酸挥发吗?

网友:
看了下价格千差万别,还是想其他办法了

网友B:
我最近买了一瓶,才十几元, 气味跟以前的不一样,可能是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草酸是酸性的 ,用在机械上,没清洗干净怕有后遗症哦 草酸挥发吗?

草酸是固体,而且属于弱酸!去锈也只是与锈形成能溶于水的络合物,而不是腐蚀金属本身。

前两天买了个放大机镜头,光圈叶片上都是锈,用草酸煮了一下,锈去掉了,但原本叶片上的发黑还能完整保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最近买了一瓶,才十几元, 气味跟以前的不一样,可能是假的。

那配方其实也不是啥秘密,半公开的东西,仿品本来也是成分接近的润滑剂。其实配方类似的东西多的是。

网友C:
前几天用WD40 狂喷锈死的主轴 真是相当的好用 一会儿就流出大把的黑色渣渣 主轴轴承滚动轻松

网友:
买了几块钱的国产除锈也挺好使的,没必要买太贵的.

网友:
我买的8元一瓶,也挺好使的。沃尔玛的要200多一瓶,用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用WD40 狂喷锈死的主轴 真是相当的好用 一会儿就流出大把的黑色渣渣 主轴轴承滚动轻松

轴承一般不能用WD40 会对轴承损伤的  天津的超市里最小瓶的也要30多 太贵了 反正我没看出什么效果  另外说那个草酸那里有卖?

网友:
我觉得除锈还不如抹一层机油管得久。

网友:
我们这边45元一瓶。

网友:
我用wd-40有5年历史了,除锈还不错,临时润滑非常棒,但对金属有渗透,运动部位建议不要经常给喷,会加速金属的磨损的,我以前经常给滚珠丝杠上喷,导致半年内,滚珠丝杠严重磨损,间隙加大

网友:
你们只能买水货,只有教主能买到真的

网友:
除锈好,但漆全掉光了

网友:
轴承部分最好不用,应用一般在其他摩擦附

网友:
这在百安居里有卖的,25一瓶还有小瓶的,正品用过,防还可以去的话一般,以前在部队里,枪油用完了就拿它擦枪过,还可以的,但是不知道他的配方是什么,有谁知道的共享一下

网友:
w-40一般是作为松动剂使用 我使用的感觉是 它含润滑剂、溶解清洗剂 实际是润滑和清洁的矛盾的混合体 加上内有压力各个方向喷出来方便 以前是鬼佬偷懒的一种方法 比如门轴锈死了 喷一下,首先是溶解清洗剂会渗入铁锈内部,润滑剂混在其中这样很快就能使锈死的门轴松动,所以这个玩意很快就在国内流行开了, 特别是在修车行业。
w-40由于以上的特点 使用的时候要注意 在转动速度较低的摩擦面 本来应该用粘度高的黄油之类的润滑油的地方w-40喷上以后会溶解原来的润滑油 当时的效果很好 等w-40挥发或者流失以后摩擦面很快就失去润滑 使用完w-40以后尽快加回原润滑油 还有说w-40有防锈作用的 w-40含的润滑剂是很稀的润滑液 很容易干的 只能是临时措施而已

楼主:
楼上说得有很有道理

网友D:
回复 网友A:

一加仑的要专用喷壶啊壶都要30的块,一桶要好几百啊,有钱人啊

网友E:
回复 网友F:

我也一直用8块的,味道蛮大的,有一次用的时候发现掉了只蚊子下来,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的作用,夏天用不错

网友G:
wd40主要是用在锈死卡死的地方,喷喷的话,效果不错。像门窗开关时有吱呀声,喷一喷基本就好了。但防锈的话感觉不怎么样,刚喷进去就流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加仑的要专用喷壶啊壶都要30的块,一桶要好几百啊,有钱人啊

反正要用,比一瓶装半瓶二氧化碳的划算多了!切削,清洁,润滑,防锈用起来不像小瓶那么心痛了!自喷的里面其实没多少,这一大筒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一直用8块的,味道蛮大的,有一次用的时候发现掉了只蚊子下来,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的作用,夏天用不错

很香,用多了还是味道很大的。有杀虫剂的味道,呵呵,杀虫剂貌似也有相当部分的溶剂在里面,估计成分类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wd40主要是用在锈死卡死的地方,喷喷的话,效果不错。像门窗开关时有吱呀声,喷一喷基本就好了。但防锈的话感觉不怎么样,刚喷进去就流出来了

防锈还是不错的,床子上冷却液之前先喷一遍,干活就放心多了。
不然用苏打水冷却很有可能锈床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一直用8块的,味道蛮大的,有一次用的时候发现掉了只蚊子下来,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的作用,夏天用不错

很对 ,我说怎么那么难闻,想器很久很久之前买的灭害灵,就这个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