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板刷X模式后,显示0X7A位置错误,灯也不亮了,求助~~~ ...
KK板刷X模式后,显示0X7A位置错误,灯也不亮了,求助~~~~~~~

楼主(2011-11-28):
如题
我没有改熔丝位啊。。。买来的原来里面有十字模式的程序的~

楼主:
自沙发,在线等~

网友A:
先清空,再写入。就行了!

网友B:
先看看能不能读出熔丝设置,能读出就再烧一次程序。可能是写入程序过程中数据线有虚接造成的

网友C:
多刷几遍

楼主:
已经OK了~谢谢~换了台电脑刷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