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把2.4g天线插头弄断了

楼主(2011-11-28):
求助一下 。。刚换dsx9的天线把2.4G的链接处弄断了 请问需要怎么接线? 左右三个点式固定用的点

楼主:
是不是只用焊接 最大的那个点和2.4g天线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A:
不可以的!
焊盘还在的点接2.4G 天线的内芯, 左右三个点刮开,上锡,接天线屏蔽层。
应该比有插头的效果好!

网友:
看样子 焊盘都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的!
焊盘还在的点接2.4G 天线的内芯, 左右三个点刮开,上锡,接天线屏蔽层。
应该比有插头的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