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点悬停

楼主(2011-11-28):
请问在空中如何定点悬停啊,是用微调,还是不断的用副翼和
舵机
啊,飞机不是定点悬停而是在画圆圈,在这这圆圈范围内悬停

网友A:
当然要不断的调整,手动机才能不动。

网友B:
熟能生巧的过程,多练就成。

网友C:
熟能生巧

网友D:
建议拿小飞机练悬停,小的停住了,大的不在话下。

网友E:
 手要不停地控制搖杆,去保持定點懸停!

网友F:
微调是为了让十字盘水平,要稳住机身,需要自己控制的,飞机不会自己稳住
模拟器里面可以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