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的尾杆与机身连接处断裂应该怎么修复

楼主(2011-11-28):
昨天去试飞翼龙,发现飞起来以后老是往右倾斜,上反角的机翼好像没有什么作用,是什么原因了,是没有设置右推的原因吗?把翼龙的机身与尾杆连接处炸的裂纹了,应该怎么修复呢?高手指导一下,谢谢了

网友:
整体图?发个图上来看看

网友:
是木料还是泡沫还是玻璃钢材质的?

不然的话就是断裂处打磨一圈,环氧树脂加玻璃纤维布铺它两三层包你硬邦邦的

更好的建议楼下继续

楼主:
就是翼龙的成品空机,他是塑料材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