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机点火问题

楼主(2011-11-28):
油机除了用亚拓二合一或者传统点火器外还有什么好办法?用点火器太麻烦,还要老充电,
电池
还不耐用,亚拓二合一不是太稳定。

网友A:
瑞吉有个锂电供电的电夹,可以用下,还不错的,完事儿还可以配合使用瑞吉的直升机假火头延长线,很方便的说

网友B:
发动机不用经常点火吧,一天正常点过10次很多了,发动机没调好就不能怪电池了,我用2200MAH的镍氢电池点火可以用个把月,出外场一次点火最多几次,点火时间10秒内,还有二合一点火的电压是1.5V,比镍氢电池来劲多了,就是接收电有点招架不住

网友C:
Auto Booster 是你不二的选择